51单片机 24M晶振能控制WS2812吗?

楼主(2019-11-11):
51系统的单片机 24M晶振能控制WS2812吗???

NOP() 500NS 应该可以吧?

网友A:
首先,根据本人实际测试(仅代表本人买到的),成品WS2821灯带上面每个IC旁边有个小电容,电容体积大的控制频率低于数据手册参数,电容小的比较符合数据手册参数。以数据手册参数为参照,就目前主流51单片机来说,由于时钟频率偏低,控制WS2821灯带,只能简单控制设定好的显示模式,不能做完整的任意模式控制。
利用STC的1T单片机,24MHz内部时钟,可以做出设定好的亮度和颜色模式。
例如:可以设定RGB的亮度参数做出不同颜色和不同亮度,可以实现控制点亮LED的数量、间隔点亮、流水灯、花样流水等等模式。
就是可以控制事先设定好多个“单个LED的显示模式(RGB参数决定)”,并且可以组合,但是无法根据变化的信号来动态改变RGB的值。

24M时钟的时间

24M时钟的时间

上面这个图片显示了24MHz下,每个时钟周期的时间是0.0417us,所以对动态改变参数的函数调用时间显然不够,但是可以预设。

网友B:
你认为多少可以控制呢?

网友C:
单片机的晶振仅决定单片机本身的工作频率,一般与外设无关。此处答案是一定可以,具体程序需在实践中调试。另外,NOP() 500NS这样的句式一般不会通过的

网友D:
近期刚弄过这东西 11.0592下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认为多少可以控制呢?

当然速度越快,相对越好控制了。我现在快的是IAP15w413AS.不知道行不行?
给点建议吧。

网友E:
老51不能,1T指令的51可以

楼主:
void send(uchar n)
{
        if(n& 0x80)s1 else s0
        if(n& 0x40)s1 else s0
        if(n& 0x20)s1 else s0
        if(n& 0x10)s1 else s0
        if(n& 0x08)s1 else s0
        if(n& 0x04)s1 else s0
        if(n& 0x02)s1 else s0
        if(n& 0x01)s1 else s0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res();
        i=15;
        while(i--)send(aa[i]);
        }
}

程序已经弄好,就等明天货到了测试了。
软件仿真测试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F(2020-01-19):
我换成22MHZ晶振也能用

网友G(2020-06-17):
那12MHZ行吗 应该凑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