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检查89c2051单片机是否正常的程序或方法

楼主(2019-11-11):
如何经常是软件没编对,还是芯片硬件问题

网友A:
就你发现芯片有问题了。恭喜了。

网友B:
一般来说 芯片的硬件是不容易出问题的 检查芯片的最快方法就是换一个芯片 当换芯片后仍然工作不正常就要考虑软件是否有错误了

网友C:
有程序!但你没有那检测设备!每一只晶体管、每一片IC,出厂前都有检测,合格的才能出厂!

网友D:
G540编程器有检测MCU功能,一般硬件电路没有错不会损坏MCU。如果没有条件检测可以用已知正常的软件测试,如用最简单的闪烁灯程序验证。

网友E:
对51单片机,PROTEUS仿真一般情况下还不错,但也不能太依赖。

网友F:
设置一个计数变量,数据类型设的大一点,在程序里让这个变量不断自加1,可以串口输出,或者显示出来,就能看出程序是不是一直在正常运行

网友G:
我记得很早以前加密89c2051,用外加电压(用过24V大电流)把下载数据的端口故意打坏。
如果不是拆机器件就不存在这个可能。
你可以写个按键或时间控制端口顺序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的程序烧进去,然后检测每个端口的变化是否正常?或者外接LED电路,反正2051管脚也不多,批量的话做个测试座。

网友H:
keli报错,程序就是存在错误,不报错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