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数码管显示模块的PCB电路图

楼主:
Altium Designer画的四位数码管电路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电路图

网友A(2019-11-11):
你这个是单面板还是双面板,把间距调整一下,另外最好不要自动布线。

网友B(2021-09-10):
有没有两端是4pin的图纸

网友B:
你好,两端各4孔,非时钟显示的图纸有没有?

网友C(2023-04-10):
根本没有元件库,下了用不了。

网友D:
开销太大了,八个笔画数据线加4个位选线再加两个电源线共14根线,

对于编程强迫症的不能容忍用掉这么多线,只能学习用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