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好久,单片机+DS1624还是高温读取慢

楼主(2019-11-11):
请问DS1624芯片,手册上说读取速度最大1S,但是我1S读一次,发现,高温时,上升到了70度,却读出来50度,找不到问题了,手册上也没说,我该咋办

网友A:
没整过这,提供思路供参考:
1、查外围电路(包括但不限于电压)有无问题;
2、查程序(重点时序和读数位)有无问题,网上有现成的可参照;
3、换芯片(如DS1302山上和水的价差几十倍也发热)是否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整过这,提供思路供参考:
1、查外围电路(包括但不限于电压)有无问题;
2、查程序(重点时序和读数位 ...

嗯嗯嗯,换了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