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程序思路:用两个光电传感器测自由落体运动的时间

楼主(2019-11-11):
2个光电传感器,
1个两位数显表(由2个单个数码表拼接),有小数点,测零点几秒就可以(0.1/0.2/.03这样就可以),
一个STC89C52芯片,,

刚刚学这个单片机,感觉太难,求个大神带带

网友A:
你好!
1、这个需要用什么单片机完成呢
2、做这个设计需要懂的使用计数器和定时器
3、通过程序的配合算出自由下落物体的运动时间

以前做过类似的设计,你看看下面的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这个需要用什么单片机完成呢
2、做这个设计需要懂的使用计数器和定时器

STC89C52单片机,两个光电传感器,1个2位数显管(D.S.C)由两个一位拼接成的,,你这个类似,,但是不同。第一个光电传感器就是触发,第二个光电传感器就是关闭,数显管显示物体经过两个传感器的时间

网友B(2023-03-27):
引用 楼主:
STC89C52单片机,两个光电传感器,1个2位数显管(D.S.C)由两个一位拼接成的,,你这个类似,,但是不同 ...

老师,我想用arduino的uno板来连接两个光电门来记录小球经过这两个光电门的时间,这个编程应该去哪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