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检测加PWM调速 lcd1602显示

楼主(2019-11-11):
51单片机频率采集+lcd1602+按键控制PWM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宏定义
sbit ji=P2^1;
sbit jia_key=P3^2;
sbit jian_key=P3^3;
uchar sw,w,q,b,s,g,num=0,gao_num=1;di_num=3;

void timer_init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long fre; //频率
unsigned char time;                //时间
unsigned long count=0;           //计数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25;y > 0;y--);
}
/***********************************************************/
/**************************************************/
void timer_init (void)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6; //计数器0工作 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
   TH0 = 0;           //计数器初值为0
   TL0 = 0;
   TR0 = 1;           //计数器开始计数
   ET0 = 1;           //打开计数器0中断
   RCAP2H = (65536 - 62500) / 256;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给RCAP2H和RCAP2L赋值
   RCAP2L = (65536 - 62500) % 256;         //TH2与TL2将会在中断产生时断使TH2 = RCAP2H,TL2 = RCAP2L.
   TH2 = RCAP2H;  //12M晶振喜爱每次中断 62.5ms
   TL2 = RCAP2L;
   ET2 = 1;         //打开定时器2中断
   TR2 = 1;        //定时器2开始计时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r2 (void) interrupt 5        //定时器2中断62.5ms         服务函
{
        time++;
TF2 = 0; //定时器2的中断标志位TF2不能由硬件清零,所有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将其清零
        if (time == 16)        //定时1s时间到
        {
        time = 0; //计时清零
        EA = 0;          //关闭中断
fre =((long)count*256 + TL0); //count*256强制转换为long型,否则将不产生进位
        TL0 = 0;  //清零计数器0计数
        TH0 = 0;
        count = 0;        //清零计数器计数
        EA = 1;          //打开中断

        }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计数器0中断
{

   count++;
}

/*****************************************************/

void display_frequency(unsigned long fre)
{

        unsigned char bai,shi,ge,xiao,xiaoo;

        bai=fre/10000;
        shi=fre%10000/1000;
        ge=fre%1000/100;
        xiao=fre%100/10;
        xiaoo=fre%10;
        LCD1602_write_com(0x80+7);          //??????????2??9? ???????1??+8??
        LCD1602_write_data(0x30+bai);                   //bai????2??8? ???????,
        LCD1602_write_com(0x80+8);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                  //??????,?????1 ??shi?????
        LCD1602_write_com(0x80+9);
        LCD1602_write_data(0x30+ge);                  //ge???shi?
        LCD1602_write_com(0x80+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xiao);
        LCD1602_write_com(0x80+11);
        LCD1602_write_data(0x30+xiaoo);
        LCD1602_write_com(0x80+12);
        LCD1602_write_word("hz");
}
void key()
{
   if(jia_key==0)
{
   delay(5);
    if(jia_key==0)
  {
    num++;
    if(num==4)
     num=3;
      while(jia_key==0);
}
}
if(jian_key==0)
{
  delay(5);
    if(jian_key==0)
{
     if(num!=0)
     num--;
     else
     num=0;
while(jian_key==0);
}
}
}
void dispose()
{
switch(num)
{
case 0:gao_num=1;di_num=3;break;
case 1:gao_num=2;di_num=2;break;
case 2:gao_num=3;di_num=1;break;
case 3:gao_num=4;di_num=0;break;
}
}
void qudong()
{
   uchar i;
     if(di_num!=0)
{
for(i=0;i<di_num;i++)
{
     ji=0;
           display_frequency(fre);
//        delay(2);
}
}
for(i=0;i<gao_num;i++)
{
ji=1;
display_frequency(fre);
//                delay(2);

}
}

void main ()
{
  timer_init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Init_LCD1602();

  while (1)
  {
//     ji=0;
//                        display_frequency(fre);
                key();
   dispose();
                qudong();
  }

}

网友A:
很好的程序,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