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adc+显示程序

楼主(2019-11-11):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include "adc.h"
#include "gpio.h"

uint8 code table1[]="set:";       //要显示的内容1放入数组table1 cold,warm
uint8 code table11[]="cold";
uint8 code table12[]="warm";
uint8 code table2[]="now:";                //要显示的内容2放入数组table2
uint8 set_temperature=20,now_temperature=0;                //设定温度默认22度
uint8 set_shi=0,set_ge=0,now_shi=0,now_ge=0;
uint8 cold_flag=1,warm_flag=0;                                //默认制热模式
uint8 duty=0;

void adc_handle()
{
        uint8 i;
        now_temperature=Get_ADC10bitResult(7);//读取p1.7口adc转换的值
        for(i=1;i<50;i++)
        {
                if(now_temperature>=i*15&&now_temperature<=(i+1)*15)
                        now_temperature=30-i;
        }
}

void display()
{
        DisplayListChar(0, 0, table1);       //从第一行第1列开始显示内容1
        set_shi=set_temperature/10+'0';                        //数字转化为字符
        set_ge=set_temperature%10+'0';
        DisplayOneChar(4,0,set_shi);                                //显示一个字符
        DisplayOneChar(5,0,set_ge);
        if(cold_flag==1)                                                                                //显示“cold”
        {
                DisplayListChar(9, 0, table11);
                if(set_temperature>=now_temperature)
                        {
                        PWMx_SetPwmWide(PWM7_ID,249, 0x00FA);                //实际为P0.6口 输出电压3.3*(1-前数/后数)
                        PWMx_SetPwmWide(PWM6_ID,249, 0x00FA);  //输出电压为0
                        }
                if(set_temperature<now_temperature)
                        {
                        signed int error=0,last_error=0,now_error=0;
                        last_error=now_error;                                                                //保存上一次的误差
                        error=now_temperature-set_temperature;                //计算现在的误差
                        now_error=error;                                                                        //保存现在的误差
                        duty=251-((now_temperature-set_temperature)*25+(now_error-last_error)*0.8);
                        PWMx_SetPwmWide(PWM7_ID,duty, 0x00FA);                //实际为P0.6口 输出电压3.3*(1-前数/后数)
                        PWMx_SetPwmWide(PWM6_ID,249, 0x00FA);  //输出电压为0
                        }
        }

        if(warm_flag==1)
        {
                DisplayListChar(9, 0, table12);
                if(set_temperature<=now_temperature)
                        {
                        PWMx_SetPwmWide(PWM7_ID,249, 0x00FA);                //实际为P0.6口 输出电压3.3*(1-前数/后数)
                        PWMx_SetPwmWide(PWM6_ID,249, 0x00FA);
                        }
                if(set_temperature>now_temperature)
                        {
                                signed int error=0,last_error=0,now_error=0;
                                last_error=now_error;                                                                //保存上一次的误差
                                error=set_temperature-now_temperature;                //计算现在的误差
                                now_error=error;                                                                        //保存现在的误差
                                duty=251-((set_temperature-now_temperature)*25+(now_error-last_error)*0.8);
                                PWMx_SetPwmWide(PWM7_ID,249, 0x00FA);                //实际为P0.6口 输出电压3.3*(1-前数/后数)
                                PWMx_SetPwmWide(PWM6_ID,duty, 0x00FA);
                        }
        }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2);       //从第二行第9列开始显示内容2
        adc_handle();                                                                                                //adc处理函数
        now_shi=now_temperature/10+'0';
        now_ge=now_temperature%10+'0';
        DisplayOneChar(4,1,now_shi);
        DisplayOneChar(5,1,now_ge);
}

int main()
{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PWM_config();                                                                //pwm配置
        ADC_config();              //ADC初始化
        PWMx_SetPwmWide(PWM7_ID,249, 0x00FA);                //实际为P0.6口 输出电压3.3*(1-前数/后数)
        PWMx_SetPwmWide(PWM6_ID,249, 0x00FA);  //输出电压为0
  while(1)
        {
                scan_key();                                        //按键扫描
                display();                                        //显示
        }
}

15 温度传感器.rar

网友A(2020-08-12):
没仿真,都不知都功能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