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仿真晶闸管问题

楼主(2019-11-11):
刚开始学,请教个问题,用protues仿真晶闸管控制电压调节电路。为什么晶闸管门级没有信号,用示波器还能测出输出端有电压呢?会不会是晶闸管选小了击穿了。

网友A:
一般仿真只要连线正确就正常,没有击穿损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