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定时器和串口程序 仿真可以但是刷到单片机不行

楼主(2019-11-11):
各位师傅,请都一个问题。在定时器0中断里,调用一个使用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的,串口发送程序。在KEIL仿真时没问题。刷到单片机里面后,就不可以。单片机的硬件连接,功能都是正常。想请教一下。有不

网友A:
你的器件的电压可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器件的电压可能不正常

正常的。不放在中断里执行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