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51单片机用汇编好还是c好

楼主(2019-11-11):
这学期学了微机原理,以前没听过汇编,现在感觉汇编和我用过的STC89C51更配。还有Keil可以写汇编吗?

网友A:
C语言,keil可以写汇编,但是一般只有几句,主要还是用C语言实现,不建议学51了,现在用的都是stm32

网友B:
我也更喜欢汇偏,好象车的手动档一样,掌控好!

网友C:
我觉得c语言好

网友D:
各有所长吧

网友E:
新手建议用C 比较简单

网友F:
用汇编的无非就是几个原因:
一,是时序要求相当高的程序,片上资源相当有限的低端单片机
二,是原来就已经有了汇编代码的,
三,学不会C语言或者用不习惯C语言的.
配对于C,汇编的缺点是绝对大于优点的
但并不是说汇编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最终是C先转换成汇编才写入单片机的,能看明白就可以了,不用深入

网友G:
stm32,c比较好

网友H:
C比较好,但也要学电基本的汇编知识

网友I:
c和汇编主要还是看你的擅长什么,大神还用笔记本写操作系统,工具是死的 人是活的

网友J:
汇编更注重基础,如果汇编理解了,C也就不难,Keil也可以写汇编

网友K:
用keil4比较好

网友L:
建议还是用C语言,适用性更广,而且更易懂。

网友M:
c语言更好,比较简单,汇编比较冗杂,需要你记住的条件语句会很多

网友N:
两者都学一点比较好,汇编对寄存器和存储器能理解透彻一些,当程序出现问题时看汇编程序能迅速找到错误的地方

网友O:
汇编好学功能发挥弱,c学好了应用面广

网友P:
各有各的好处,不过现在更多人喜欢用C,比较好移植和方便读懂程序

网友Q:
c语言 更简单一些

网友R:
用c比较好,等你单片机熟练了,再用汇编

网友S:
我觉得还是c语言好学一些

网友T:
个人觉得c好,c学好了,还能用在其他地方,而且c比较简单易学易懂

网友U:
c语言吧,c语言的用途很多,学会了c语言,其他的就好学一点,比如单片机,我就是在大一没认真学c语言,结果现在学单片机很难懂,看不懂程序

网友V:
如果是没写过程序的新手话,推荐使用汇编,可以加深对MCU以及对编程的理解. 写个几个没BUG的汇编程序后, 可以转C. 至于有些人说别学51跳到stm

网友V:
如果是新手的话, 推荐使用汇编, 可以加深对MCU和编程的理解. 当你觉得你的工程大到用汇编无法维护的话, 可以转C. 至于stm32, 个人觉得只要你精通一款MCU, 其他的可以很快就学会. 切勿盲目的追随, 循序渐进打好基础最重要.

网友W:
建议还是使用C语言,因为汇编太底层,开发起来较为困难,而且一般公司找人的话,一般都是用C语言嵌入式。

网友X:
c语言就足够了

网友Y:
最好用c语言

网友Z:
个人觉得汇编只需要了解,重点学习C语言才是最好的

网友AA:
完全不要学汇编   那时80年代的东西了

网友AB:
c语言好,汇编不好懂

网友AC:
语言的发展是用来不断地减少开发时间

网友AD:
C的可移植性好,汇编的执行速度快

网友AE:
C语言,可读性很强,而且一般都用C,虽然汇编是机器语言更好让机器读,但是新手来说还是C语言更好

网友AF:
各有各的好处吧,开始感觉C好

网友AG:
学习c语言好一些,汇编了解一些基础就可以了,能够更好的理解代码偏向硬件一些,主要还是以c语言为主,如果想要深入汇编,建议搜索一下相关的软件能否进行汇编代码烧录程序进去。

网友AH:
我觉得还是用keil去写c好一点  容易结合那些原理去了解

网友AI:
C语言!以后做底层这一块用的最广的还是C。以后会碰到keil、IAR、STVD、、、等等各种编译器,C还是主流

网友AJ:
先用汇编打基础,然后进阶C,这样会更好地理解它的各部分性能及使用方法。

网友AK:
学习C语言吧,汇编语言维护时候想死

网友AL:
keil和C语言的关系不是特别大,keil相对还是比较好学的

网友AM:
新人的话还是先把C搞好,再去了解汇编

网友AN:
51用汇编写会很累,32用汇编会死

网友AO:
我也觉得c好

网友AP:
新人建议还是用c好,容易上手,当然,这还得有c基础,我好多师兄没学c语言,直接汇编学51单片机,最后都放弃了

网友AQ:
Keil可以写汇编,但是感觉C更简单

网友AR: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还是c语言好学一些

十八班武艺,各有所长

网友AS:
建议还是用C语言,好移植, 程序适用性广,而且更易懂。汇编了解一些基础就可以了。

网友AT:
用KEIL也可以写的

网友AU:
汇编更接近底层,效率高,但是语句繁琐,C语言开发方便有各种库提供

网友AV:
学习从汇编开始,后面学C 会比较得心运手,

网友AW:
看你个人偏号

网友AX:
可以  建议用C语言  跟进时代

网友AY:
keil可以写汇编

网友AY:
c51用C语言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功能,汇编会使能力更上一层楼(不学汇编也能用)

网友AZ:
一般最开始都学c,可以都试一下,最后喜欢哪个再选

网友BA:
新人初学还是c语言,比较简单,符合人的思维习惯。汇编需要有单片机的硬件基础,和较高的逻辑能力,如果不懂数电,那学汇编会比较难。而且c的移植性很好,声明变量什么的都是自动分配地址,你如果用汇编,都得自己分配地址,不懂硬件能搞死。

网友BB:
汇编有汇编的好,C语言有C语言的好。在多年之前汇编在嵌入式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汇编的通用性好像不是很强。学起来比较费劲。而C语言的通用性比较强,应用范围广,学起来比较简单。所以C语言会代替汇编,又或者说,汇编会变成C语言编译的中间文件。

网友BC:
学的汇编。感觉小一点控制简单。大的还是c好。

网友BD:
我们学校都是学C的,汇编太难教。

网友BE:
用C比较灵活

网友BF:
51不好用了

网友BG:
新手用C,简单好学。

网友BH:
C语言更适合,51完了可以接触stm32

网友BI:
各有各的优缺点  看看自己适合哪个就去学哪个

网友BJ:
新手用c比较好,c在现在社会中也算是比较主流的,可以更好的使用

网友BK:
推荐C语言,C语言较之汇编更贴近计算机底层,在各大编程软件及项目沟通里应用普及性更好。比汇编高层易用、更贴近书写习惯的还有Python,汇编在中间不太建议花大功夫去学。此外单片机可以从STM32学起,51开发具有局限性,IO口比较少,对于要接很多外设的时候并不适用,所以建议STM32+C语言。

网友BL:
都用过,上实验课都使用过,可以了解学习汇编,但是实际操作中还是C.

网友BM:
新手还是C语言吧

网友BN:
微机原理主要就是单片机内部程序的编程

网友BO:
c语言更好,比较简单,汇编基本见不到

网友BP:
新手开始建议直接上C语言,容易接受

网友O:
汇编没什么教程呢可它具体呀,c网上应用程序多

网友BQ:
个人感觉c语言更好吧,比起汇编更容易上手

网友BR:
建议学C语言,KEIL也可以汇编的

网友BR:
C语言更容易些

网友BS:
感觉c比较简单吧。。有的功能汇编20行c只要两行

网友AQ:
C简单一些,Keil可以写汇编

网友BT:
建议直接用C, 首先让自己入门, 不要为了一些小问题卡住, 我们要学的是单片机的工作和编程, 不要纠结语言

网友BU:
c好植入性强

网友BV:
用汇编便于理解寄存器操作,但是更晦涩。C的话更符合我们平时的使用习惯

网友BW:
各有各的好吧,但我觉得还是C语言比较好点,实用

网友BX:
什么都要会,  论成本时候要选芯片的

网友BY:
从C开始,熟练了再换。

网友BZ:
学一点汇编有利于理解好c

网友CA:
汇编适合简单的小程序,做一个稍微大点的项目还是用C51更方便,移植性也强,虽然学过微机原理但也只是学过一些汇编代码的片段,真的用汇编去做单片机还是会有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CB:
CCCCCC 我觉得C语言更好懂一些诶

网友CC:
学C啊,应用广还简单,汇编难还不实用

网友CD:
用c吧,汇编虽然速度快,但是用到的不多,主要还是C,而且c学完了,大多数语言入门简单。

网友CE:
要是都会不是更好

网友CF:
keil如果你学单片机的话一般都是要用汇编语言的,C语言只是拓展部分,不过如果是用STC89c51建议从简单的c语言入手会更方便一点

网友X:
C语言比较好,感觉单片机用C就挺方便,看个人兴趣吧

网友CG:
学会C的人,不一定好学汇编,学会汇编的,一定更容易学会C ,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就是从汇编干起的,有机会还是不要把汇编喽了,现在虽然好多用C ,特殊情况下 汇编也是很好用的,

网友CH:
我这学期也刚学完汇编语言,上周刚考完试,建议用C编程,C比汇编更方便。虽然我是从MSP430开始学的单片机,但是我建议你会用51之后学习一下32,32真的资料和教程比别的多多了,还好用!

网友CI:
c更容易入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实现也快,汇编更接近底层,学习过后你对底层操作更熟悉,会清楚如何节约CPU等,对于单片机使用效率会提高

网友CJ:
学c吧   汇编对于一些难的程序来说比c复杂  有c基础以后c++更容易学

网友CK:
建议先把单片机架构理解深刻,刚开始还是使用C语言吧,因为是高级语言,有助于你快速上手,后续可以有空使用汇编语言,有助于你对单片机的执行流程的加深理解。Keil可以使用汇编语言。

网友CL:
当然是C了

网友CM:
都9012年了,,,性能低到必须使用汇编来节省资源的单片机还有人用吗?能节省多少成本,,汗

网友CN:
汇编掌握起来会比c难度大很多

网友CO:
我建议学C

网友CP:
汇编比较麻烦C要简单些

网友CQ:
C的代码兼容性更强,汇编语言可以作为扩展学习内容,以后用C也比较多

网友CR:
汇编执行速度快,C语言可移植性强,易于理解读懂,各有优点;

网友CS:
汇编和C都可以编辑51单片机,只不过C普遍应用,资料仿例都比较多,汇编语言简洁,资料比较少。个人个人

网友CT:
感觉c简单一些

网友CU:
C语言更好吧,keil软件很好用

网友CV:
新人的话先用汇编后面再用c

网友CW:
C语言,keil可以写汇编,但是一般只有几句,主要还是用C语言实现

网友CX:
我是大学生 建议从c入手,再慢慢转其他,打好基础什么都好办

网友CY:
新手c好

网友CZ:
肯定是c了,c用起来好多了,汇编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DA:
建议用c语言编程,c语言编程相对于汇编语言更简单一点,也好学习,不过汇编语言也有它的好处,看自己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努力都是能学会的。

网友DB(2019-12-17):
都学过,但是感觉会有点难,一直在用C

网友DC:
可以的,我们现在学习的都是keil

网友DC:
汇编和c都可以   如果刚接触建议用汇编

网友DD:
c语言比较好,我们大一的

网友CN:
新手建议C语言

网友DE:
c语言可以转汇编,汇编不能转c语言,所以c语言更好!

网友DF:
keil可以使用汇编,文件名后缀.asm就可以了,但是汇编太难了,虽然运行速度最快,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网友DG:
用C,要考虑后期的工作,汇编现在应用面太窄了

网友DH:
可以先学学汇编在学c

网友DI:
如果你打算走单片机这条路,推荐先用汇编,再用C语言,C语言是主流。

网友DJ:
C语言吧,

网友DK:
我觉得用c比较适合新手,因为c容易上手,资料也多。

网友DL:
我学习单片机,使用Keil软件用的是c 语言

网友DM:
建议还是用C好,我们这学期也学了汇编,但总体还是用C来写STC51比较好,汇编的话只是用在实验中,在实际开发中用C好很多

网友DN:
以C为主,汇编懂一点就行

网友DO:
C语言比较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DP(2020-02-11):
C语言好,汇编难学。

网友DQ:
用C语言,等学到stm32有很多标准库函数等你用呢,还能玩arduino,当然汇编调试时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DR:
c语音强烈推荐

网友DS:
C语言实现

网友DT:
C语言效率高,而且容易理解

网友DU:
建议学习一下c,以后的就业路子会宽一点,个人经验,哈哈

网友DV:
可以,个人感觉C语言更简单理解。

网友DW:
汇编比较麻烦,特别是复杂程序。

网友DX:
我觉得C好一点,看你选择吧

网友DY:
用c好一些吧,大多数人都用c,有问题可以找人帮忙

网友DZ:
对于普通的项目,只要学好c就行了,但不是足够了。
2、现在流行的单片机开发编程语言有汇编、c、c++。
3、它们是可以相互依托的,比如要求开发速度,我们可以尽量用c或c++,因为它们都比用汇编完成任务速度要快。比如要求执行速度,我们必须考虑使用汇编,因为汇编的速度大体要比c或c++快5%~15%,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用c或c++来嵌套汇编完成。
4、通过以上说明,只会c是不够的,有空还是要看看汇编和c++的

网友EA:
建议用C 比较简单正

网友EB:
既然你们开了微机原理,那你们肯定就要学C语言,(到时候你两个就都会了,至于那个好用看你自己了,绝大多数人用的C,资源丰富)建议你买块板子自己玩玩,也给后来打下基础,

网友EC:
单片机C语言比汇编语言好用

网友ED:
单片机初学者还是应该选用c语言更合适一些,因为c语言编程较汇编语言直接,等着把c语言学熟了再回来学习汇编语言这样会进一步加强对单片机自身架构的理解,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提点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