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有听说过共享机顶盒吗?

楼主(2019-11-11):
今天筛选电视机顶盒时候突然发现了共享机顶盒 大体的作用应该是把机顶盒的hdmi的数据变成wifi信号手机下载相关app就可以远程控制观看机顶盒里面的各类节目 我把连接放在这 大佬们看看这个东西有用吗 感觉想法很不错啊 不过他们的店铺销售额很少 学生党买不起只能先观望观望了
链接在这
(技术贴)
这个是他们那个宝的地址:

网友A:
从联线上看,那个盒子有6个接口:与家里的机顶盒有2个接口,一是HDMI音视频输出,一是红外输出;另1路HDMI输出接电视;与外由1网线口接连,对内1USB口可联接U盘(能否其他USB未知),还有1个是电源接口。
初步分析是:将输入的音视频再压缩从网络传送到客户端,通过互联网你在任何有网的地方都能看。换台是经APP经网络通过红外远程控制机顶盒就象在盒子边上一样。U盘可以作为输入(如看片)或输出(如存片)。输出到电视的HDMI信号应该是与输入相同,也就是电视机只是本地的显示器(当然新盒子也可以内置个独立的网络播放器之类代电视专用,那样的话就是手机看家里机顶盒,家里的电视可以监视手机播出内容也可以独立看网络播放内容感觉纯粹是吃饱撑的)。
优点:可以在任何通网的地方就象在家一样用机顶盒(为啥用机顶盒你自己想)。
缺点:机顶盒极可能不是共享是独占,手机屏小大概也无所谓高清高保真。
感觉钱多喜欢广告支持创新的可以买个玩玩,缺钱也想的应该可以过几年淘二手全新货。

PS:“以下内容需要积分高于 1 才可浏览”是个什么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联线上看,那个盒子有6个接口:与家里的机顶盒有2个接口,一是HDMI音视频输出,一是红外输出;另1路HDMI ...

谢谢老哥解答 这个1积分我也不知道什么鬼- - 我看他是把hdmi的信号转换了 那能不能用来换其他hdmi信号 例如ps4 xbox之类的东西

楼主:
还有其他大佬吗 别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