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写蓝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11-11):
最近在研究用51单片机写蓝牙程序,但在最后还是出错了。
我想输入“1”时,第一个led灯会以2秒持续闪烁,但是事实是第一个led灯一直亮。
求解。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uf;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UARTini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while(1)
{
UARTinit();
}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1)
{
RI = 0;
        buf = SBUF;
        switch(buf)
        {
                while(1)
                {
                case '1':
                        led1 = 0;
                delayms(2000);
                led1 = 1;
                send(buf);
        }
                break;
                case '2':
                        led2 = 0;
                delayms(2000);
                led2 = 1;
                send(buf);
                break;
                default: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send(buf);
        }
}
}

网友A: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uf;
sbit led1 = P2 ^ 0;
sbit led2 = P2 ^ 1;
sbit led3 = P2 ^ 2;
uchar LedOn = 0;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 j;
    for(i = x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UARTini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u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UARTinit();
    while(1)
    {
        switch (LedOn)
        {
        case '1':
            led1 = !led1;
            break;
        case '2':
            led2 = !led2;
            break;
        case '3':
            led3 = !led3;
            break;
        default: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break;
        }
                                delayms(2000);
    }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RI == 1)
    {
        RI = 0;
        buf = SBUF;

        LedOn = buf;
        send(buf);
    }
}

网友B:
你为什么要在串口中断里while循环啊,串口中断再收到1时,只会进入一次就出来了,事实上一直在main中循环啊,UARTinit();一直在串口初始化。。。。醉了

网友C:
建议在中断中做最关键的事 剩下的留给主函数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中断中做最关键的事 剩下的留给主函数去处理

好的,谢谢您,我以后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要在串口中断里while循环啊,串口中断再收到1时,只会进入一次就出来了,事实上一直在main中循环啊 ...

谢谢您,我在发完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