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s1217无线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9-11-11):
最近老师让做一个用433无线串口应用的东西,as1217,我用am2302传感器检测温湿度,然后发送到另一个单片机,用lcd1602显示主函数中的void xianshi(void);函数在void main()中必须要放在其他函数的前面,否则就会编译有问题,这是为什么。
发射部分写好了,接收部分一直没想明白,发射模块是一直发送信号,接收的时候怎么五个字节五个字节的接收,会不会乱,因为传感器是连续发送四十位数据。五个字节,四位数据位,一位校验位,现在无线串口有一个模块程序,是公司提供的。其中UART.C 有一个接收函数,我想让SBUF赋值给Sensor_Data,但是函数定义和指针总是出错。有点想不明白。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UART.C
/**
  ******************************************************************************
  * @author  泽耀科技 ASHINING
  * @version V3.0
  * @date    2016-10-08
  * @brief   UART配置C文件
  */

#include "drv_uart.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brief :串口初始化
  * @param :无
  * @note  :无
  * @retval:无
  */
void drv_uart_init( )
{
        //引脚配置 部分51单片机不需要
        //TX配置为输出 RX配置为输入
        UART_TX_PxM0 |= IO_OUT_PUT_PP_M0 << UART_TX_PIN_BIT;
        UART_TX_PxM1 |= IO_OUT_PUT_PP_M1 << UART_TX_PIN_BIT;
        UART_RX_PxM0 |= IO_IN_PUT_ONLY_M0 << UART_RX_PIN_BIT;
        UART_RX_PxM1 |= IO_IN_PUT_ONLY_M1 << UART_RX_PIN_BIT;
        UART_TX = 1;

        //串口配置
        SCON &= (uint8_t)((uint8_t)( ~( UART_MODE | UART_RX )));        //清SM0 SM1 REN
        SCON |= (uint8_t)( UART_8BAUDRATE_VOLATILE | UART_RX );     //按位或运算后赋值

        //TIM1配置
        TMOD &= (uint8_t)((uint8_t)( ~TIM1_MODE ));
        TMOD |= TIM1_MODE_2;        //8位自动重装
        PCON = 0x00;
        TH1 = 0xFD;                                //波特率默认配置为9600
        TL1 = 0xFD;

        TI = 1;                                        //清发送标志
        TR1 = 1;                                //使能定时器
}

/**
  * @brief :串口发送数据
  * @param :
  *                        @TxBuffer:发送数据首地址
  *                        @Length:数据长度
  * @note  :无
  * @retval:无
  */
void drv_uart_tx_bytes( uint8_t* TxBuffer, uint16_t Length )
{
        while( Length-- )
        {
                while( 0 == TI );                //等待上次发送完成
                TI = 0;                                        //清标志位
                SBUF = *TxBuffer;                //发送数据
                TxBuffer++;
        }
}

/**
  * @brief :串口接收数据
  * @param :
  *                        @RxBuffer:发送数据首地址
  * @note  :无
  * @retval: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
unsigned char drv_uart_rx_bytes( uchar *RxBuffer )
{
        uint8_t l_RxLength = 0;
        uint16_t l_UartRxTimOut = 0x7FFF;

        while( l_UartRxTimOut-- )                //在超时范围内检测数据
        {
                if( 0 != RI )                                //检测是否接收到数据
                {
                        RI = 0;                                        //清标志位
                        *RxBuffer = SBUF;                //读数据
                        RxBuffer++;
                        l_RxLength++;
                        l_UartRxTimOut = 0x7FFF;//重置超时检测
                }
        }

        return SBUF;                        //等待超时,数据接收完成
}
主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WELCOME ";
uchar code table0[]="T:       'C";
uchar code table1[]="RH:      %";
uchar code table2[]="Sensor Not";
uchar code table3[]="Connected";
uchar code table4[]="Check wrong";
sbit lcdrs=P2^6;
sbit lcdwr=P2^5;
sbit lcden=P2^7;

uchar Sensor_Data[5]={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Sensor_AnswerFlag;  //收到起始标志位
uchar Sensor_ErrorFlag=0;   //读取传感器错误标志
uchar Sensor_Check;                  //校验和
uint Sys_CNT;
uint Tmp;
uint T;
uint Rh;
uint t0;
uchar num;
uchar flag;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include "drv_delay.h"
#include "drv_uart.h"
#include "drv_led.h"
#include "drv_AS1217.h"
#ifdef __AS1217_TX_MODE__
        char *pAshining = "ashining";
#else
        uint8_t g_As1217_rx_buffer[ 56 ] = { 0 };
        uint8_t g_RxLength = 0;
#endif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
//        drv_uart_init( );
//        drv_led_init( );
//        while( 1 )
//        {
//
//                g_RxLength = AS1217_rx_packet( g_As1217_rx_buffer );
//                Sensor_Data[0]=g_As1217_rx_buffer;
//
//
//           // void xianshi(void);
//        }
//for(i=0;i<5;i++)
//            {
//              Sensor_Data[i] = Read_SensorData();
//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
|* 功能: 延时        晶振为12M时            *|
|*  t = 1 为 20us  然后成倍增加10us左右      *|
\********************************************/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_nop_();
   }
}
/********************************************\
|* 功能: 延时        晶振为12M时            *|
|* 延时大约 1ms                              *|
\********************************************/
void Delay_N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j=t;j>0;j--)
     for(i=124;i>0;i--);  //延时大约 1ms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命令
{
        lcdrs=0;
        P0=com;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lcdrs=1;
        P0=date;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diyihang(uint z)                          //第一行
{
        z--;
        write_com(0x80+z);
}
void dierhang(uint z)                           //第二行
{
        z--;
        write_com(0x80+0x40+z);
}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
        lcdwr=0;
        lcden=0;
        write_com(0x38);//模式
        write_com(0x0c);//无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    //显示位置 第一行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0[num]); //显示"    温度 ";
                //delay(10);
        }

        dierhang(1);      //换行显示 第二行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1[num]);//显示"RH:      %";
                //delay(10);
        }
}
void Clear_Data (void)
{
        int i;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0x00;
        }                       //接收数据清零
}
void display()  //显示
{
        Tmp = Sensor_Data[2]*256+Sensor_Data[3];     // 温度高位 温度低位
        T=Tmp/10;
        diyihang(5);                                                                  //第一行第5个位置开始显示
        write_date(Tmp/100%10 + '0');                                        //十位
        write_date(Tmp/10%10 + '0');                                        //个位
        write_date('.');                                                                //小数点
        write_date(Tmp%10 + '0');                                                 //小数位

        Tmp = Sensor_Data[0]*256+Sensor_Data[1];   //湿度高位 湿度低位
        Rh=Tmp/10;
        dierhang(5);                          //第二行第5个位置开始显示
        write_date(Tmp/100%10 + '0');          //十位
        write_date(Tmp/10%10 + '0');           //个位
        write_date('.');                       //小数点
        write_date(Tmp%10 + '0');              //小数位
}
void check_and_display()
{
        if(Sensor_AnswerFlag == 1)
        {
                Sensor_Check = Sensor_Data[0]+Sensor_Data[1]+Sensor_Data[2]+Sensor_Data[3];

                if(Sensor_Check ==Sensor_Data[4])        /*校验成功        */
                {
                        if(flag == 1)
                        {
                                flag = 0;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显示位置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0[num]);         //显示温度
                                        //delay(10);
                                }
                                dierhang(1);//换行显示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显示RH:....%
                                        //delay(10);
                                }
                        }
                        display();          //显示温度  湿度
                }
                else                        /*校验失败*/
                {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显示位置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4[num]);        //显示 Check wrong
                                //delay(10);
                        }
                        flag=1;
                }
        }
        else                        /*没有连接上 */
        {
                write_com(0x01);//清屏
                diyihang(1);//显示位置
                for(num=0;num<10;num++)
                {
                        write_date(table2[num]); //显示 Sensor Not
                        //delay(10);
                }
                dierhang(1);//换行显示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e(table3[num]);   //显示  Connected
                        //delay(10);
                }
                flag=1;
        }
}
void xianshi(void)
{
                //                Init_Timer0();
        init_1602();
        while(1)
        {
//         Delay_N1ms(2000);          // 延时 2S(两次读取间隔至少2S)
          Clear_Data();         // 清除收到数据
//          Read_Sensor();                  // 读取传感器数据   c206错误
          check_and_display();  // 检测并显示数据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300)
                         {
                                num=0;
                                                }
}
void xianshi(void);
int main( void )
{
        //串口初始化  根据模块波特率变化
        drv_uart_init( );
        drv_led_init( );
        while( 1 )
        {
                unsigned int a;
//for(a=0;a<5;a++)
//                {
//                        drv_uart_rx_bytes( Sensor_Data[a] )        ;
//                }
                void xianshi(void);
//                g_RxLength = AS1217_rx_packet( g_As1217_rx_buffer );
//                Sensor_Data[0]=g_As1217_rx_buffer;

           // void xianshi(vo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