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的模拟地与数字地,-5v如何放置

楼主(2019-11-11):
关于AD中的模拟地与数字地如何区分?以及AD中的-5V是如何放置的?

网友A:
GND是VCC与-5V电源中点。-5V是以GND为地的电压值。

网友B:
模拟地就是ADC、DAC相关电路的GND,数字地就是各种开关量的GND,一般实行按模拟、数字分区分块,单点连接。

网友C:
把vcc属性改成-5v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是VCC与-5V电源中点。-5V是以GND为地的电压值。

谢谢!

网友D(2021-07-10):
过来学习了,地线怎么区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过来学习了,地线怎么区分呢?

首先,你要有一個可提供+5V和-5V的電源

网友F:
负电压就是负电压,没有就用DC TO DC转换一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