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测量N沟场效应管的耐压和导通电阻?

楼主(2019-11-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不好测量吧,不知道型号吗?还是查数据手册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测量吧,不知道型号吗?还是查数据手册比较准确

买到假货上机后管子发热厉害,开始以为是电路设计问题,改了几次电路都不行,浪费了几天时间。后来用这个方法测量其导通电阻是60毫欧,就知道问题在管子上,换上导通电阻为11毫欧的,马上OK.

网友B:
直接查他的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C:
耐压好象很难测吧,查它型号的数据手册就行。如果怕是假货,想了一个方法,串一个较大的电阻、熔丝,G极接S极不让有导通电压。逐渐升压,如果到某个电压时击穿导通,此电压为耐压。但这种测试的管子不一定能再用,多备几个。
导通电阻我认为测导通压降就行了,要算内阻,还是伟大的欧姆定律R=u/I。可以串一只电流表,并一只电压表试测。或者用一个已知内阻正规厂的NMOS与待测NMOS串在一块,同时导通,测两个管上的电压,可以区分优劣。
仅供参考,我平时只测一个导通电压,0.02V或这个量级就算正常。

网友D(2022-02-11):
楼主测好了吗?导通电压怎么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