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汽车熄火的外循环模式

楼主: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汽车内外循环控制电机的问题,我的车是2015款新君威。事情是这样的,最近汽车做保养的时候,发现空调滤清上面进老鼠了,想着汽车熄火之前给它保持内循环模式,这样空调进风口那边就会有一块挡板,可以大概率的防止老鼠进到空调滤清上来了。为什么说是大概率,因为给别克售后打电话,说是内循环的情况下,挡板还是会留一定缝隙的,不是100%封闭。那么问题来了,君威这款车是带自动空调的,熄火之后,不管你熄火前是内循环状态还是外循环状态,熄火之后自动切换为外循环状态。所以按照这种工作模式是防不了老鼠了。那么两个方法,要么改程序,要么改线路。改程序是不可能了,那只能改线路了。
我的想法是内外循环的原理,就是按一下内循环的开关,那是一个轻触开关,给控制器一个触发命令,从而驱动电机正反转,从而控制进风口的挡板是开还是关。而熄火时,控制器断电,驱动电机把挡板打开。驱动电机的电源应该是连着电瓶的,保证不断电。这样在汽车熄火的时候才能驱动电机把挡板打开。如果和控制器的电源连在一起,那么熄火的时候,电压都是0,理论上电机是不会动作的。按照这个思路,只要在电机的电源线上装一个船型开关。在熄火之前,船型开关处于导通状态,按一下内循环按钮,驱动电机让挡板处于关闭状态。然后再按下船型开关,让其处于断开状态,这样汽车熄火的时候,驱动电路就不工作了,电机也就不会转动了,从而挡板就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也就能防止老鼠进来了。
大家互相讨论一下,敢情各位大佬帮忙,感谢!

网友A(2019-11-13):
挡板处加个微动,单片机检测这个开关状态和汽车熄火状态。
当熄火且挡板开时就驱动关,其他不动作。

网友B:
汽车都有个开钥匙门才供电的火线 用这个线检测是否打开钥匙门 德系叫15火 日系和美系习惯叫ACC 然后最好不要仅用个开关 还是上个单片机做 带翻板电机的多数是自动空调 那个电机里有位置传感器 你只是供电的话到止点不会停 时间长了会打碎蜗杆的齿 反正大众车上内外循缓的V70电机蜗杆碎的挺多的

你也可以在外循环口上加个结实的钢丝网吧 不是更简单

网友C:
如果只防止老鼠的话+网最简单,如果要防止更小的动物的话,就要彻底关闭,那么,只要找到电机电源线,弄个位置开关相配合就可以了,比较简单,其实这样简单的问题不需想得过复杂。

网友D: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和要求非常好,思路正常。可悲的中国设计,人往往会因为一些自认为聪明的设计反而留下一些后患。所以我也经常想着改造,想着DIY。我的车进风口是记忆的,上次是开,就开,上次是关就关,还好,没有你的问题,我个人比较喜欢关,上高速路时会开,感觉城市太脏。
你的想法我认为大部分可行,但打孔的不要,再分析、实测电路,如果控制器在熄火时能一并关电,就不会让电机再运行。另外考虑一下NMOS管作为开关来用很方便,可以用弱信号控制,可隐藏,不要用船形开关。
祝你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和要求非常好,思路正常。可悲的中国设计,人往往会因为一些自认为聪明的设计反而留下一些 ...

自认为聪明这话太绝对了 人家灭车后开着外循环是为了防止万一有人在车里睡觉给闷死 至少还有个对外的通风口 再说也不是自以为那么简单 全球都有灭车关窗睡觉被闷死的事故 才有车厂这么设计的 你可能绝对不会在车里睡觉 但不代表别人不会 车厂要考虑更多情况 至少出了事后要尽量避免自己被牵连 包括后来的主动刹车也罕有设置成能刹到停的 基本都是减速到很低 最后一脚刹车要驾驶员去做 不是人家做不到刹停 万一出什么事 人家不担责任

高级一点的车上在后备箱侧面对外也有个通气口 但那个口只是为了防止关门时耳膜被气压震的难受 有胶皮帘起单向阀的作用 所以灭车时并不提供空气流通能力 其它地方就没有什么通气口了

网友B:
哦 对了 另外还有个简单一点的方法

你把内外循缓的电机供电线断开一根 串联个继电器 继电器受15火或者叫ACC控制 这个供电只有打开钥匙门才有电 就是说 只要你灭车 继电器就会断开 内外循缓电机就不供电了 随便电脑发什么指令都不会动作 然后你在灭车前保证是打开内循环然后直接灭车 就应该一直保持内循环了

这么做唯一的问题是要看空调系统故障判断程序管多少 有驱动但电机不动作会记录故障码 如果设定成有故障则不动作 就是管的多 有故障只记录就没什么影响 这个你要自己试试了 反正断一根供电或者接地线也不麻烦 也好恢复 试试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挡板处加个微动,单片机检测这个开关状态和汽车熄火状态。
当熄火且挡板开时就驱动关,其他不动作。

你好,你这种修改方法就是熄火后默认是内循环。但是这样也有缺点,比如夏天白天的时候,汽车经过太阳的暴晒,里面全是有毒气体,如果汽车处于外循环状态,里面的空气质量就会好很多。另外如果熄火后车里有小孩子的话,长时间也会有安全隐患,这也是老外为什么要设计熄火后默认外循环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要形成一个这样一种状态,你想让它熄火后处于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而不是固定为某一种状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汽车都有个开钥匙门才供电的火线 用这个线检测是否打开钥匙门 德系叫15火 日系和美系习惯叫ACC 然后最好不 ...

你好。装网的确是最好的方法,但是装网比较麻烦,要拆雨刮器,还有档板,还要有专门的工具,会花比较长的时间。修改一下电路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
另外我是熄火之前先开启内循环,让挡板处于关闭状态(这个时候挡板已经停下来了),然后再断开电机电源线上的开关,最后再熄火,所以这样就不会出现位置传感器的问题,也就不影响电机蜗杆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提的这个问题和要求非常好,思路正常。可悲的中国设计,人往往会因为一些自认为聪明的设计反而留下一些 ...

你好。用NMOS管的话,熄火后就默认一种状态。我想用船型开关的目的是想有两种状态。有时让它熄火后处于内循环状态,有时让它处于外循环状态。
另外这种设计是老美的,他们考虑到熄火后车里如果有小孩的话,长时间内循环会有安全问题,所以才会这么设计。我也觉得这种设计挺好的,只是有缺陷而已。
当然如果在空调进风口加装不锈钢网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防止老鼠的话+网最简单,如果要防止更小的动物的话,就要彻底关闭,那么,只要找到电机电源线,弄个 ...

你好,为什么要用位置开关?船型开关不行吗?

网友E:
想想还是装钢丝网吧,家里刚好有这种,网装了一劳永逸。加个开关,毕竟每天还要去按一下。

网友E:
周末拆开雨刮器下面的挡板,终于看见了空调进风口。本来是打算熄火后让车子保持内循环,这样老鼠就不会跑到空调滤清上去了。但看了实际才发现,光关闭挡板还没用,老鼠还会在挡板外面做窝。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做网。另外要提一下的是君威在挡板外面其实是有做一个塑料框的,但是这个塑料框中间就一竖条,左右那么两个大洞,能有什么用。如果能在塑料筐中多加几根竖条,间距稍微小点,说不定就能起到防老鼠的作用了,强烈要求设计者改进。
话不多说,只能自己动手加网了,找来不锈钢丝网和固定胶,在这里我是把网做在塑料框前面,这样做一是为了安装方便,二是为了后期拆拆也比较方便。下面就是安装后的照片。经过24H的胶水固化,试车,风量无减小,一切正常,后期只要定期检查下就好了。好了,老鼠进空滤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