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指纹门禁系统 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9-11-12):
商业级门禁管理系统源码,包涵上位机通信协议接口处理,有需要学习的可以做一个参考。

#include "Global.h"


// 控制器参数
struct  Para
{
    uchar Wiegand_format;            // 1、韦根通信1 个字节,3 种选择,1~4
    uchar Machine_addr;                // 2、终端编号1 个字节,1~254
    uchar Area_addr;                // 3、终端区域编号1 个字节,1~240
    uchar Secu_class;                // 4、安全等级1 个字节,1~10
    uchar Match_mode;                // 5、匹配模式1 个字节,1~2
    uchar Lock_para;                // 6、锁控参数1 个字节,1~3
    uchar Baudrate;                    // 7、串口速率1 个字节,1~6
};

union Para_u
{
    uchar para_dat[7];
    struct Para Actual_para;
}Para_ee;                            // 控制器参数


// 内部存储区变量    0~128字节
data  uchar cur_time[15];            // 系统当前时间显示存储区 XXXX年XX月XX日XX时XX分XX秒星期X
data  uchar time[10];                // 读取时钟存储区

// 中断或系统
data  uchar pulse=0;                // 蜂鸣次数
data  uchar key;                    // 键盘值
data  uint  time_out;                // 通用超时定时器
data  uchar on_timer=10;            // 蜂鸣开启时延
data  uchar off_timer=5;              // 蜂鸣关闭时延
data  uchar second=217;                // 秒中断计数
data  uchar door_state;                // 门控状态

// 显示
data  uchar u8CursorX;                // 光标X坐标列
data  uchar u8CursorY;                // 光标Y坐标行
data  uchar cs;                        // 显示片选

// SPI通信包参数
data  char  User_id[6];                // 用户编号0~65534
data  char  groupclass;                // 用户分组信息
data  uchar checksum;                // 校验和
data  uchar testchecksum;            // 接收到的校验和
data  uchar MSG=0;                    // 信息号
data  uchar CSH;                    // 校验和ASC高字节
data  uchar CSL;                    // 校验和ASC低字节
data  uint  SOHptr;                    // SPI缓冲区头指针
data  uint  ETXptr;                    // ETX位置
data  uint  CommandLen;                // 命令体长度

// 韦根通信和485通信地址
idata uchar laddr;                    // 地址低字节ASC码
idata uchar haddr;                    // 地址高字节ASC码
idata uchar areaaddr;                // 分组地址
idata uchar decaddr;                // 设备地址

// 韦根通信包参数
data  ulong Wiegand_dat;            // 韦根通信数据
data  uchar Wiecnt_max;                // 韦根通信长度
data  uchar Wgnd_count;                // 韦根数据位计数

bdata bit recv_end;                    // 韦根接收结束
bdata bit W_rec_end;                // 韦根写记录结束
bdata bit Odd;                        // 韦根校验位
bdata bit Even;

bdata bit sec_flag=0;                 // 秒计数标志
bdata bit KP;                        // 按键按下状态
bdata bit KM;                           // 按键抬起状态
bdata bit reverse;                    // LCD底色显示控制
bdata bit HandwareErr=FALSE;        // 指纹模块工作状态
bdata bit ack;                        // 时钟I2C总线通信应答状态
bdata bit maxtrans=FALSE;            // 大/小数据传输状态
bdata bit user_pass=FALSE;            // 用户比对是否通过标志

bdata bit tele_alarm_on;            // 布控/撤控标志

bdata bit alram_on=TRUE;            // 防拆报警布防
bdata bit alram_off=TRUE;            // 防拆报警撤防

bdata bit managemode=FALSE;            // 管理员比对操作

data uchar Menu_state=0;            // 菜单当前状态

// 小数据量串口通信
data uint  recv_ctr;                // 接收数据终止指针
data uint  trans_ctr;                // 发送数据指针
data uint  trans_size;                // 发送数据大小

data uchar disp_buf[12];            // 显示缓冲区

data uchar esc_count;                // ESC按键计数

bdata bit  comm_ok;                    // 通信状态


// 内部存储区变量    128~256字节,其中系统用41字节

idata char matchmode;                // 匹配模式
idata char lockmode;                // 锁控方式
idata char wieformat;                // 韦根格式
idata uchar baudrate;                // 波特率
idata uint SOH_crt;                    // 数据包开始指针

idata char Start_user_id[6];        // 开始用户编号
idata char End_user_id[6];            // 终止用户编号
idata char Start_time[5];            // 开始时间
idata char End_time[5];                // 终止时间
idata char Security_level;            // 安全等级0~4
idata char ManageClass;                // 管理分类'M'管理用户'G'普通用户
idata char AppClass;                // 应用分类'F'指纹用户'P'密码用户
idata char Password[7];                // 密码


// 外部存储区变量    256~1280字节
xdata uchar SPIbuf[BUFSIZE];        // SPI和串行通信缓冲区
xdata uchar RTrecord[MAX_REALREC_SIZE];    // 实时记录缓冲区
xdata uchar recv_buf[RCVBUFSIZE];    // 接收数据缓冲区
xdata uchar trans_buf[TRANSBUFSIZE];// 发送数据缓冲区
xdata char  tele_code[12];            // 报警电话号码


// 中断1服务列程
// 10ms定时中断服务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R0=0;
    TH0=0xb8;
    TL0=0x00;            // 10ms
    TR0=1;

    Rstwdt();            // 喂狗

    kbscan();            // 键盘扫描

    if(pulse)            // 蜂鸣器鸣叫处理
    {
        if(on_timer>0)
        {
            speaker=0;    // 开启蜂鸣
            on_timer--;
        }
        else
        {
            speaker=1;            // 蜂鸣器关闭
            if(off_timer>0)off_timer--;
            else
            {
                pulse--;        // 鸣叫次数
                on_timer=10;    // 蜂鸣器鸣叫时间 10*10ms
                off_timer=5;    // 蜂鸣器关闭时间 5*10ms
            }
        }

    }

    if(time_out>0)time_out--;        // 通用定时器

    if(!(second--))            // 秒标志
    {
        second=217;            // 2.17秒,避免秒节点对齐
        sec_flag=1;
    }
}


// 系统硬件初始化

void Init()
{
    idata uint i;

    // 缓冲区变量初始化
    maxtrans=FALSE;        // 缺省数据为小数据量传输模式
    recv_ctr=0;
    trans_ctr=0;
    trans_size=0;

    // 变量初始化
    for(i=0;i<6;i++) User_id[i]=0;
    for(i=0;i<6;i++) Start_user_id[i]=0;
    for(i=0;i<6;i++) End_user_id[i]=0;
    for(i=0;i<7;i++) Password[i]=0;
    for(i=0;i<5;i++) Start_time[i]=0;
    for(i=0;i<5;i++) End_time[i]=0;
    for(i=0;i<12;i++) disp_buf[i]=0;
    for(i=0;i<12;i++) tele_code[i]=0;

    tele_alarm_on=FALSE;

    door_state=0x0f;                    // 门控状态

    esc_count=0;

    KP=0;
    KM=0;
    Menu_state=Menu_top;

    // 系统寄存器设置
    T2CON=0x30;        // 设置T2为波特率生成器
    TH2 = 0xff ;
    TL2 = 0xb8;        // 波特率设为9600bps
    RCAP2H=0xff;
    RCAP2L=0xb8;
    TR2 = 1;        // 允许T2中断

    SCON=0x50;        // 设置串行口通信格式
    TCON|=0x05;
    TMOD=0x11;        // 定时器T2设为8位自动重装,T0为16位定时器

    TH0=0xb8;
    TL0=0x00;        // 10ms
    TR0=1;            // 允许T0中断

    P0=0xff;
    P1=0xff;
    Dir=0;            // 不允许485发送
    backlt=0;        // 打开背光
    P2=0xff;
    P3=0xff;
    P4=0xff;

    ET0=1;            // 允许T0中断
    IT0=1;
    IT1=1;
    EX0=1;            // 开放INT0
    EX1=1;            // 开放INT1

    PS=1;            // 串口为低级中断

    COMENABLE;        // 允许串口中断
    ENABLE;            // 允许所有中断
}


// 系统硬件初始化

void main(void)
{
    idata uchar i;
    idata uchar temp;

reset:
    KC1=0;KC2=0;                   // 按键硬件初始化

    GLCD_LcdInit();                // 液晶屏初始化
    backlt=0;                    // 打开背光
    GLCD_ClearScreen ();
    DispLogo();                    // 显示公司信息

    ParaInit();                    // 系统参数初始化
    Init();                        // 系统设置初始化
    pulse=1;

    if(wieformat>0)                // 门禁模式
        W_init();                // 韦根通信初始化

    Baud_Init();                // 波特率

    TURN_ON();                    // 指纹摸板复位
    Set_class();                // 设置MSS安全等级

    disptime();

    while(1)                            // 系统主循环处理
    {
        managemode=FALSE;                // 非管理操作标志

        if(key)                            // 键盘处理
        {
            backlt=0;                    // 打开背光
            key_judge();                // 判键值

            if(key=='X')                // 连续按ESC键超过3秒
            {
                key=0;
                goto reset;                // 退出循环复位
            }

            key_proc();                 // 用户常规操作

            key=0;
        }

        host_proc();                    // 处理上位机信息

        if(!HandwareErr)                // 指纹模块硬件复位
        {
            COMDISABLE;                    // 不允许串口
            if(!maxtrans)
                password_normal_work();        // 密码应急操作

            TURN_ON();                    // 指纹摸板复位
            Set_class();                // 设置MSS安全等级
            COMENABLE;                    // 允许串口
        }

        // 防拆报警检测
        if(wieformat==1)                // 自定义门禁方式
        {
            temp=10;
            do{temp--;}while(Tamper&(temp>0));    // 防拆报警
            if(temp==0)
            {
                door_state|=0x80;        // 修改报警门控状态
                if(wieformat==1)            // 自定义门禁方式
                {
                    if(alram_on)            // 防止通信失败重发三次
                    {
                        for(i=0;i<10;i++)
                            Wait10ms();
                        tamper_alarm();        // 向门控器通过韦根报警
                        for(i=0;i<10;i++)
                            Wait10ms();
                        tamper_alarm();        // 向门控器通过韦根报警
                        for(i=0;i<10;i++)
                            Wait10ms();
                        alram_on=FALSE;
                        alram_off=TRUE;
                    }
                }
            }
            else
            {
                door_state&=0x7f;        // 修改报警门控状态
                if(wieformat==1)            // 自定义门禁方式
                {
                    if(alram_off)
                    {
                        for(i=0;i<10;i++)
                            Wait10ms();
                        tamper_alarm_off();        // 向门控器通过韦根撤除报警
                        for(i=0;i<10;i++)
                            Wait10ms();
                        tamper_alarm_off();        // 向门控器通过韦根撤除报警
                        for(i=0;i<10;i++)
                            Wait10ms();
                        alram_off=FALSE;
                        alram_on=TRUE;
                    }
                }
            }

            Wiegand_recv();                // 接收韦根数据
        }

        if(sec_flag)                    // 秒标志
        {
            disptime();

            sec_flag=0;

            if((wieformat==1)&&(lockmode!=2))        // 自定义门禁方式且不是联动方式收集实时状态信息
            {
                getdevstate();            // 获取门控状态
                for(i=0;i<10;i++)
                    Wait10ms();
            }

            temp=(door_state&0xf0);
            temp=temp>>4;
            RTrecord[19]=Hex_ascii(temp);    // 门状态
            temp=(door_state&0x0f);
            RTrecord[20]=Hex_ascii(temp);
            for(i=0;i<14;i++) RTrecord[i+5]=cur_time[i];

            if(user_pass)
            {
                user_pass=FALSE;
                for(i=0;i<5;i++) RTrecord[i]=User_id[i];
            }
            else
            {
                for(i=0;i<5;i++) RTrecord[i]=0x39;
            }

            if((cur_time[6]==0x30)&&(cur_time[7]==0x31)            // 01日
                &&(cur_time[8]==0x30)&&(cur_time[9]==0x33)        // 03时
                &&(cur_time[10]==0x30)&&(cur_time[11]==0x30)    // 00分
                &&(cur_time[12]==0x30)&&(cur_time[13]<0x32))    // 00~02秒
            {
                Cal_sensor();            // 每月的01日03时00分00~02秒校正传感器
            }

            backlt=1;            // 关闭背光
        }
    }        // 系统主循环
}


// 键盘扫描处理

void kbscan()
{
    idata uchar key_in;

    P0=0xff;
    KEY_CS=0;
    key_in=P0;
    if(key_in!=0xff)
    {
        if(KM==1)
        {
            if(KP!=1)
            {
                KP=1;
                P0=0xff;
                KEY_CS=1;
                KC2=1;
                KEY_CS=0;
                key_in=P0;
                if(key_in!=0xff)
                {
                    key=~key_in;
                    KC1=0;KC2=0;
                    KEY_CS=1;

                    if(maxtrans&&(key==0x40)&&(Menu_state==Menu_top))
                    {
                        esc_count++;
                        if(esc_count>100)
                            return;
                    }

                    if(maxtrans&&(key!=0x40))
                    {
                        key=0;
                        return;
                    }

                    if(!maxtrans)
                    {
                        if((key==0x40)&&(Menu_state==Menu_top))
                        {
                            esc_count++;
                            if(esc_count>100)
                                return;
                        }
                        else
                        {
                            esc_count=0;
                            return;
                        }
                    }
                }
                P0=0xff;
                KEY_CS=1;
                KC1=1;KC2=0;
                KEY_CS=0;
                key_in=P0;
                if(key_in!=0xff)
                {
                    key=~key_in+0x50;
                    KC1=0;KC2=0;
                    KEY_CS=1;

                    if(maxtrans)
                    {
                        key=0;
                    }
                    return;
                }
                KP=0;
                KM=0;
                KC1=0;KC2=0;
                KEY_CS=1;
            }
        }
        else
        {
            KM=1;
        }
    }
    else
    {
        KM=0;
        KP=0;
    }
    KC1=0;KC2=0;
    KEY_CS=1;
}


// 键盘按键值判断

void key_judge()
{
    pulse=1;

    if(esc_count>100)            // 如果长按ESC
    {
        esc_count=0;
        key='X';
        return;
    }
    else
    {
        if(Menu_state!=Menu_top)
            esc_count=0;
    }

    switch(key)
    {
    case 0x01:
        key='1';
        break;
    case 0x51:
        key='2';
        break;
    case 0x52:
        key='3';
        break;
    case 0x02:
        key='4';
        break;
    case 0x04:
        key='5';
        break;
    case 0x54:
        key='6';
        break;
    case 0x08:
        key='7';
        break;
    case 0x58:
        key='8';
        break;
    case 0x60:
        key='9';
        break;
    case 0x20:
        key='0';
        break;
    case 0x70:
        key='D';
        break;
    case 0x10:
        key='U';
        break;
    case 0x80:
        key='M';
        break;
    case 0x40:
        key='C';
        break;
    case 0xd0:
        key='F';
        break;
    default:
        break;
    }
}


// 键盘处理

void key_proc()
{
    COMDISABLE;

    switch(key)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switch(matchmode)
        {
        case 0:
            finger_work1to1();    // 1:1指纹正常操作
            break;
        case 1:
            finger_work1ton();    // 1:N指纹正常操作
            break;
        case 2:
            groupclass=key;
            finger_work1tog();    // 1:G指纹正常操作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case 'U':
        password_normal_work();    // 密码正常操作
        break;
    case 'M':
        manager_work();            // 系统管理处理
        break;
    case 'D':
    case 'F':
        break;
    default:
        break;
    }

    COMENABLE;
}


// 指纹1:G比对用户操作处理

void finger_work1tog()
{
    user_pass=FALSE;
    Wait10ms();
    Wait10ms();
    if(GroupIdentify())
    {
        second=100;
        sec_flag=0;            // 保证韦根通信有足够的延时
        Set_record();
        user_pass=TRUE;        // 用户通过比对
    }
}

// 指纹1:N比对用户操作处理

void finger_work1ton()
{
    user_pass=FALSE;
    Wait10ms();
    Wait10ms();
    if(Identify())
    {
        second=100;
        sec_flag=0;            // 保证韦根通信有足够的延时
        Set_record();
        user_pass=TRUE;        // 用户通过比对
    }
}


// 指纹1:1比对用户操作处理

void finger_work1to1()
{
    user_pass=FALSE;
    ManageClass='G';
    AppClass='F';

    GLCD_ClearScreen ();
    if(input_id_proc())            // 输入用户编号
    {
        Wait10ms();
        Wait10ms();
        if(Verify())
        {
            second=100;
            sec_flag=0;            // 保证韦根通信有足够的延时
            Set_record();
            user_pass=TRUE;        // 用户通过比对
        }
    }
}


// 密码用户操作处理

void password_normal_work()
{
    user_pass=FALSE;
    ManageClass='G';
    AppClass='P';

    if(pass_proc())
    {
        if(Verify())
        {
            sec_flag=0;            // 保证韦根通信有足够的延时
            Set_record();
            user_pass=TRUE;        // 用户通过比对
        }
    }
}


// 系统管理处理过程

void manager_work()
{
    uchar  ucManagerNum;

    ManageClass='M';
    AppClass='F';

    ucManagerNum=0;

    ucManagerNum = Get_manager_num();    // 获取管理员用户数目
    Menu_state=0x10;

    if(ucManagerNum > 0)    // 管理用户已注册必须通过指纹
    {
        GLCD_ClearScreen ();
        if(input_id_proc())            // 输入用户编号
        {
            Wait10ms();
            Wait10ms();

            managemode=TRUE;        // 管理操作标志

            if(!Verify())
            {
                managemode=FALSE;    // 非管理操作标志
                return;            // 管理员指纹匹配失败返回
            }
        }
        else
        {
            managemode=TRUE;        // 管理操作标志
            return;
        }
    }

    key=0;                // 无键盘输入
    Menu_process();        // 菜单处理
    sec_flag=0;            // 保证韦根通信有足够的延时

    return;                // 进入具体菜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