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的程序是否可以直接用于stc89c52

楼主(2019-11-12):
如题提问,新手入门,请大神解答。

网友A:
当然是可以的呀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应该行吧,都是52的,是兼容的

网友C:
如无特特殊需求,通用的完全兼容。
学习板上芯片也可以直接替换(学习板上一般会用最便宜的芯片哪怕只差1分钱)。

网友D:
stc89c52就是来代替at89c52的,不过还多了内置EEPROM和倍速,只要不启用倍速直接代用

网友E:
可以直接用于STC89c52

网友F:
通用的,当然可以用STC89C52

网友G:
一般都可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师傅教我们写代码的时候选的也是AT89C52,可是单片机开发版上的芯片却是STC的,刚开始的是也感觉很奇怪

网友H:
都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的程序应该都可以,一些特殊的可能需要加一下宏定义

网友I:
可以的。我以前用AT89C52做的可以直接加到STC89C52里面,不过STC89C52的IO口驱动能力不太好。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J:
at89C52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在stcC5289c52上面的,初学者可以认为这两个芯片除了厂家不同外,其他都一样

网友K:
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L:
一般的程序都没问题。 硬件烧录方式不同。

网友M:
可以的,同一个妈生的

网友N:
可以吗?看门狗不同吧?

网友O:
可以的,没问题的兼容

网友N:
注意看看楼主的提问,再回答,不要误人!
可以看看下面的文章:。。。
值得提一下:

  由于现在AT89S52应用比较广泛,所以我先说说ATMEL的看门狗;再说说本次试验用的STC89C52RC的看门狗;注意两个不一样!!!。。。。。。。。。。

网友P:
可以的  我上学期就这样做过

网友Q:
可以,at89c52采用了51内核,stc89c52也是采用了51内核并对其进行了改进,生产厂家不同。

网友R:
可以啊,都是51内核

网友N(2020-01-13):
经过实测,在不改动代码的情况下直接将89s52改为stc89c52rc,有的程序行,有的程序不行!!!

网友S:
代码可以以直接用,烧录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