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与STC12C5A60S2单片机是否完全兼容

楼主(2019-11-12):
我在那个宝买了一个开发板是stc89c51  是否可以用stc12c5A60s2 直接替代原来的芯片  还有就是最小系统可不可以直接替代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替代,一个是 1T 一个是 12T

网友B:
管脚排列相同,基本可以直接代换。stc12c5A60s2 是1T单片机,比stc89c51快了许多,功能也多了不少。

网友C:
看你用系统的什么资源了,stc12c5A60s2功能比stc89c51强,前者可以替代后者,反之不行

网友D:
是的,你可以用stc12c5A60s2 直接替代原来的芯片

STC12C5A60S2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STC89C51要快3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 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3倍以上了

网友E:
兼容,后者速度更快,部分程序延时要适当调整

网友F:
可以直接替代。具体参数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系统的什么资源了,stc12c5A60s2功能比stc89c51强,前者可以替代后者,反之不行

我是买的开发板就是用性能高的代替性能低的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你可以用stc12c5A60s2 直接替代原来的芯片

STC12C5A60S2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大部分的指令速 ...

只要改了延时就可以了吗

网友G:
STC的89C52属于是传统的8051单片机,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有8K的flash,512字节的SRAM,系统时钟是晶振频率的12分频.12C5A60S2属于是宏晶公司自主研发的新一代1T单片机,1T的意思就是系统时钟不再进行12分频,运行速度比传统的8051快7~12倍,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拥有60K的flash,2K的SRAM,双串口,8个通道的10位高数ADC,采样速度可达到25万次/秒,2路PWM波可当作DA使用,IO端口可以设定为4总模式.如果不用IO口的复用功能的话这两款单片机IO口就是兼容的

网友H:
如果是没有跟延时有关系的话,可以直接替换
但有多少程序是一点都不用到延时这个功能的呢?
12C5A60S2它就是比89C52,但并不是固定的快多少倍的,如果是有时序方面要求的,特别是在红外接收和IIC,或者18B20这种情况下,代码是绝对要经过自己去重新计算的

总的来说,STC12C5A60S2不兼容89C52
但它的性能是要高于后者的,可以替换,不可以不改代码直接替换.

网友I:
管脚排列是完全兼容的,具体程序需要调整

网友J:
stc12c5A60s2直接替代stc89c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