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单片机给模块发送AT指令?

楼主(2019-11-12):
怎样用51程序给模块发送AT指令,不是用串口助手,请教一下!

网友A:
AT 指令都是字符模式,在单片机里建立字符串,然后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 指令都是字符模式,在单片机里建立字符串,然后发送

尝试发送了,但是那边没有响应

网友B:
先通过电脑串口工具测试通了后再用单片机测试,注意RX和TX的顺序

网友C:
单片机里面通过usart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通过电脑串口工具测试通了后再用单片机测试,注意RX和TX的顺序

用串口工具可以发送成功,响应也正确,RXD和TXD的顺序也对,但就是用程序发送不行。

网友D:
发送完AT指令要发回回车换行符模块才会响应你的命令

网友E(2022-05-15):
您好,我现在也在研究4G模块和单片机连接的问题,请问您当时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