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模块化编程,为什么我编完之后总会出现目标文件未创建这种情况?

楼主(2019-11-1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要帮你查看问题,你就要把程序贴出来,好歹给点信息嘛!

网友B:
看郭天祥的视频,或者普中科技的视频

网友C:
找一个类似的工程改。

网友D:
没有添加到到左侧源组和没有输出产生HEX文件就会这样

网友E:
编译后看哪些地方出错了,自己百度去改

网友F:
是没有生成.hex文件还是编译过程keil报错?问题太模糊了。没有生成.hex文件是你输出设置没有选择生成.hex文件,如果编译报错就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好好找找是不是哪里写错了。

网友G:
听这个描述感觉是没有添加到工程

网友H:
看一下你的头文件添加进去没有

网友I:
怎样模块化编程和出现目标文件未创建是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