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51 数字时钟

楼主:
  1. #include "reg51.h"
  2. #include "ledstyle.h"
  3. #include "time.h"
  4. /*
  5. 1:新建time.c  ,time.h 文件
  6. 2:函数定义拷贝到.c ,函数的声明在.h中
  7. 3:变量定义在.c,如果使用了其他.c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则需要在.h文件中用extern声明。
  8. 4:#define  sbit 端口和引脚定义放在.h中。
  9. 5:.h中补充3行语句。#ifndef __TIME_H  #define __TIME_H  最后补充#endif
  10. 6:.h文件补充 在文件开头 #include "reg51.h"

  11. 51 cpu晶振11.0592 与12M的区别 ?
  12. 11.0592M可以精确产生9600bps的通信频率。
  13. 12M产生该频率有一定的误差。//懒人c51

  14. 32768*2=1Hz 时钟
  15. 晶振的频率 和 形状有关。
  16. 滤波器

  17. */

  18. struct LedParament  strLedStyle;

//c语言编程 最小单位 函数=FUNCTION。
//从main开始 ,在main中结束。
//void 修饰的函数。  sin(5)返回一个浮点数。
//printf();//仅仅输出一些字符显示,可以没有返回值
//main 没有 返回值 。因此 在 编写 main函数的 时候 ,
//前面补上 void 表示这个函数 没有返回值。
//main(void) 表示 本函数 没有 参数传递进来。
void main(void)
{
   strLedStyle.Time = 5;
  // strLedStyle.Direct = 1 ;
        while(1)
        {
             vDelay100ms(1);
                vFunRunLed(strLedSty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