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郭天祥的板子,想让数码管显示187732从右到左流过去,但第一个数就可能出范围问题

楼主(2019-11-12):
程序如下只需要大哥们分析一下第一个为什出了问题即可。个人认为是数字太大超过范围不过usigned long在单片机中范围是2的32次方啊!所以说暂时找不出问题所在。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int ge,shi,bai,qian,wan,sw;
sbit dula=P2^6;
ulong num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1111 1110=0xfe 1
1111 1101=0xfd 2
1111 1011=0xfb 3
1111 0111=0xf7 4
1110 1111=0xef 5
1101 1111=0xdf 6
1011 1111=0xbf 7
1100 1111=0xcf
1100 0111=0xc7
1100 0011=0xc3
1100 0001=0xc1
1100 0000=0xc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uint bai,uint sw,uint qian,uint wan)
{
        ge=num2%100000;
        shi=num2%100000/10000;
        bai=num2%100000%10000/1000;
        qian=num2%100000%10000%1000/100;
        wan=num2/60000;
        sw=num2/90000;
        dula=1;
        P0=table[ge];
        dula=0;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65000);
}

void main()
{
  dula=0;
  wela=0;
  num=0xfe;
  num2=187732;
  while(1)
  {
          display(ge,shi,bai,qian,wan,sw);
  }
}

现在只是显第一个数字,拜托了。

网友A:
貌似这一段语法不太对: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uint bai,uint sw,uint qian,uint wan)
{
        ge=num2%100000;
        shi=num2%100000/10000;
        bai=num2%100000%10000/1000;
        qian=num2%100000%10000%1000/100;
        wan=num2/60000;
        sw=num2/90000;

网友B:
只是显第一个数字,是因为位拉wula只在一位;
没有流动起来,是因为每个位定义的内容不变化;
还有就是ge、shi.... 那些算式呵呵不会溢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一段语法不太对: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uint bai,uint sw,uint qian,uint wan)
{
        ...

那里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显第一个数字,是因为位拉wula只在一位;
没有流动起来,是因为每个位定义的内容不变化;
还有就是ge ...

没听懂

网友C: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这里多了“;”,1ms延时函数也写错。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uchar num;
uchar ge,shi,bai,qian,wan,sw;
ulong num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1111 1110=0xfe 1
1111 1101=0xfd 2
1111 1011=0xfb 3
1111 0111=0xf7 4
1110 1111=0xef 5
1101 1111=0xdf 6
1011 1111=0xbf 7
1100 1111=0xcf
1100 0111=0xc7
1100 0011=0xc3
1100 0001=0xc1
1100 0000=0xc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P0=0xdf;
        wela=1;
        wela=0;

        P0=table[ge];
        dula=1;
        dula=0;
        delay(1);

        P0=0xef;
        wela=1;
        wela=0;

        P0=table[shi];
        dula=1;
        dula=0;
        delay(1);

        P0=0xf7;
        wela=1;
        wela=0;

        P0=table[bai];
        dula=1;
        dula=0;
        delay(1);

        P0=0xfb;
        wela=1;
        wela=0;

        P0=table[qian];
        dula=1;
        dula=0;
        delay(1);

        P0=0xfd;
        wela=1;
        wela=0;

        P0=table[wan];
        dula=1;
        dula=0;
        delay(1);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sw];
        dula=1;
        dula=0;
        delay(1);
}

void main()
{
        num2=187732;
        ge  = num2%10;
        shi = num2/10%10;
        bai = num2/100%10;
        qian= num2/1000%10;
        wan = num2/10000%10;
        sw  = num2/100000%10;
        while(1)
        {
                disp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这里多了“;”,1ms延时函数也写错。动态数码管显示程序。

其实老哥我想让他滚动起来,就像是写一个love you让他在数码管上滚动一样。但是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出解决方法。
最主要的是如何卡在让他同时亮同时灭,比如18同时显同时灭,然后187同时显同时灭
望回答,感谢。

网友D:
按照6楼朋友的图修改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PinLE_Data = P2 ^ 6;
sbit PinLE_Comm = P2 ^ 7;
uchar code ucTabNumber[16]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12.000MHz
void Delay2ms(void) {
  uchar i, j;

  i = 4;
  j = 225;
  do
  {
    while (--j);
  } while (--i);
}

#define DISPALY_SPEED    60   // 决定显示速度
#define SEG_LENGTH        6   // 数码管位数
#define SET_74HC573(data, le)   {P0 = data; le = 1; _nop_(); le = 0;}
void Display(uchar *p_ucArr) {
  uchar i;
  uchar ucTemp;
  static uchar s_ucPosition;    // [0,11] 定位
  static uint s_uiCount;        // 计数

  for (i = 0; i < SEG_LENGTH; i++) {
    if ((s_ucPosition + i) < (SEG_LENGTH - 1)) {
      ucTemp = 0x00;
    } else if ((s_ucPosition + i) > ((SEG_LENGTH << 1) - 2)) {
      ucTemp = 0x00;
    } else {
      // 有效内容
      ucTemp = ucTabNumber[*(p_ucArr + ((s_ucPosition + i) - (SEG_LENGTH - 1)))], PinLE_Data;
    }
    SET_74HC573(0xff, PinLE_Comm);            // 先关闭公共端
    SET_74HC573(ucTemp, PinLE_Data);            // 赋值
    SET_74HC573(~(0x01 << i), PinLE_Comm);        // 打开公共端
    Delay2ms();   // 显示
  }
  // 计数控制速度
  s_uiCount++;
  if(s_uiCount >= DISPALY_SPEED) {
    s_uiCount = 0;
    // 控制有效定位
    s_ucPosition++;
    if(s_ucPosition >= ((SEG_LENGTH << 1) - 1)) {
      s_ucPosition = 0;
    }
  }

}

/*
* 将数字按位转换成数组
* ulNumber:原数字
* *p_ucArr:数组地址
*/
void Transformation(ulong ulNumber, uchar *p_ucArr) {
  *p_ucArr = ulNumber / 100000;
  p_ucArr++;
  *p_ucArr = ulNumber % 100000 / 10000;
  p_ucArr++;
  *p_ucArr = ulNumber % 10000 / 1000;
  p_ucArr++;
  *p_ucArr = ulNumber % 1000 / 100;
  p_ucArr++;
  *p_ucArr = ulNumber % 100 / 10;
  p_ucArr++;
  *p_ucArr = ulNumber % 10;
}

void main(void) {
  uchar ucArr[6] = {0};
  ulong ulNumber = 187732;
  // 初始化数码管-关闭显示
  SET_74HC573(0xff, PinLE_Comm);
  SET_74HC573(0x00, PinLE_Data);
  // 将数字按位转换成数组
  Transformation(ulNumber, ucArr);
  while (1) {
    // 显示数组中的数字
    Display(ucArr);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6楼朋友的图修改如下:

老哥我能力有限还看不懂你这个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能力有限还看不懂你这个程序

重写一遍罢。提示:各个位的算法要调整精确,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共阴或共阳的数码管没可能一次亮几位不同的数,要一个一个地点亮,只是时间很短可达微秒级所以视觉上感觉是一次全亮的而已,你的程序里并没有这个只是点亮ge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写一遍罢。提示:各个位的算法要调整精确,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共阴或共阳的数码管没可能一次亮几位 ...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不给个图,我只能按照上面朋友的图写代码了。你的意思可能是不用573,动态数码管?

网友D:
刚刚看到你的pdf文件,下载看了也是用的573,你可以把我的程序用keil5或4编译一下,然后把代码试一试,再然后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我们共师兄习。
我还是传个hex吧:
另外论坛回帖没见到提示,所以可能不一定能及时看到你的回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写一遍罢。提示:各个位的算法要调整精确,这个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共阴或共阳的数码管没可能一次亮几位 ...

我的程序就如你说的一次点亮一位,是ms级的延时,视觉上就是点亮了6位,从”000001“”000018“”000187“...”187732“”877320“”773200“...这样,看起来就是从右向左滚动。而不是只点亮了个位。你的意思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