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函数是怎么知道芯片主频的?

楼主(2019-11-12):
(无正文)

网友A:
必须有一个基准(标准)频率
主函数用自己的主频率与这个标准频率作比较,就知道了。

网友B:
单片机的主频取决于你主系统时钟所选用的时钟源、低速晶体还是高速晶体。

网友C:
主函数是不知道芯片主频的。

网友D:
主函数无法知道主频,但是在编译时需选择芯片类型,这时就会将主频、芯片数据(flash、ram大小、地址)加到HEX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函数无法知道主频,但是在编译时需选择芯片类型,这时就会将主频、芯片数据(flash、ram大小、地址)加 ...

头像满分

网友E:
启动函数自动配置

网友D:
【握手】,经常在想是否diamond=呆萌的=钻石?谢谢!

网友F:
虽说那个是主函数,但程序的运行其实并不是从那个函数开始,在主函数之前其实还存在使用汇编写的一个配置文件。在配置文件中有指定主函数。所以单片机的一些关键配置都在配置文件。所谓的主函数,其实可以说是用户的主函数。

网友G:
编程序的人知道就可以了,无关主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