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基础利用12864液晶利用两个中断制作的计时器和定时器 源程序注释完整

楼主(2019-11-12):
这是我在学习了中断和LCD12864液晶后,将两者结合写出来的程序,实现了999倒计时功能,和计数器的功能。程序注释完整可用,适合学51单片机的新手,希望大家多多参考学习哦~

/*看书的时候要十分重点去看寄存器,看到前面我刚开始也是看完之后似懂非懂,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反复记忆,等觉得自己差不多了就开始看中断程序,看了程序之后,我的天哪其实定时器初始化要写的东西并不多,程序比那些复杂的文字要简单多了,再加上程序后面的分析,我差不多就理解了,之后就用四位数码管编写了一个分秒程序,程序没有错误没有警告但是运行不了,找师兄看过之后他叫我不要深究在这里让我去做定时器液晶,现在想想可能程序还是有点问题等有空再深究一下,不然怎么别人的可以用数码管而我的不行呢。
我把程序写出来之后不行,我是这么写显示的放在主函数中
Write1_XY_string(2,0,"shi");
我知道可能是这里有了问题可我不会改,不知道如何下手,杨铭师兄就帮我改成了
Set1_XY(2,0);
  write_date(0x30+shi/10);
就可以运行了,因为这些要转化成十进制的数要加上0x30所以要用这样写来转换。
后来师兄想让我做两个定时器,一个是时钟一个是定时的,他把思路告诉我了,后来我写出来程序是OK的,其实理解了中断之后多一个少一个都是一样的。
我在写的时候用上了那些C语言的符号
    else         if(miao1==0&&fen1!=0)
我感觉这些很好用的,之前我是不会用的,慢慢的突然就想到就会用了哈哈,定时器我是写程序的时候真的是走的挺快的因为没有出现什么错误,所以我也不知道总结点什么,看书的时候多看看重点“寄存器”吧一定要看懂才行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

/*****  液晶12864头文件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2^4;     //片选信号
sbit LCD_RW=P2^5;     //数据信号
sbit LCD_EN=P2^6;     //时钟信号
sbit LCD_PSB=P2^7;    //串、并行选择信号

uchar shi=00,fen=00,miao=00,num,shi1=99,fen1=99,miao1=99,num1;

/*延时函数  延时xms*/
void delay(uchar xms)
{
   uchar x,y;
   for(x=xms;x>0;x--)
      for(y=12;y>0;y--);
}

/*以串行协议把数据按位发送,相当于使用并行时接通八个DI口*/
void send_bit(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LCD_RW=((byte<<i)&0x80);
           LCD_EN=0;                          //不加延时,串口中每输送一个数据都有要有个跳变沿,因此速度很快不需延时
           LCD_EN=1;
          }
   delay(5);
}

/*写串口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RS=1;                             //串口中只要进行数据操作RS就将拉高
         send_bit(0xf8);           //第一字节输入写指令
         send_bit(com&0xf0);      //第二字节发送高四位
         send_bit((com<<4)&0xf0); //第三字节发送低四位
         delay(5);
         LCD_RS=0;
}

/*写数据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CD_RS=1;
         send_bit(0xfa);          //发送数据识别码
         send_bit(date&0xf0);      //发送高四位
         send_bit((date<<4)&0xf0); //发送低四位
         delay(5);
         LCD_RS=0;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PSB=0;                                  //串口
        LCD_EN=0;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                                         //可加延时也可不加,一般来说液晶都是稳定的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关光标,反白关
        write_com(0x06);                //设置显示格式,光标位置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将DDRAM的地址计数器归零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Set1_XY(uchar X, uchar Y)
{
        switch(X)
        {
                 case 1:write_com(0x80+Y); break; //当X为1时执行此程序,在第一行输入
                 case 2:write_com(0x90+Y); break; //第二行
                 case 3:write_com(0x88+Y); break; //等三行
                 case 4:write_com(0x98+Y); break; //第四行
        }

}
//
///************写字符串***************/
//
     void Write1_XY_string(uchar X, uchar Y, uchar *str)
         {
            uchar temp;
                Set1_XY(X,Y);
                temp=*str;
                while(temp!=0)
                {
                     write_date(temp);                                          //输出字符
                     temp=*(++str);
                }
         }
//
////**************************************************//
//
///************液晶显示*************/
//
      void display1()
          {

                   Write1_XY_string(1,0,"北京时间,");
                           Write1_XY_string(2,0," ");
                           Write1_XY_string(3,0,"天气阴");
                           Write1_XY_string(4,0," ");

          }
        void main()
        {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装初值
   TL1=(65536-45872)%256;
   EA=1;        //全局中断,打开全局中断
   ET0=1;         //定时器中断允许位        ,打开T1中断
   ET1=1;
   TR0=1;         //启动定时器0.INT1电平由高到低
   TR1=1;
   lcd_init();            //调用
   display1();
   while(1)
   {
//     Write1_XY_string(2,0,"shi");
//         Write1_XY_string(2,2,":");
//         Write1_XY_string(2,3,"fen");
//         Write1_XY_string(2,5,":");
//            Write1_XY_string(2,6,"miao/10");
         Set1_XY(2,0);
  write_date(0x30+shi/10);
   write_date(0x30+shi%10);
   Set1_XY(2,2);
  write_date(':');
   Set1_XY(2,3);
  write_date(0x30+fen/10);
   write_date(0x30+fen%10);
   Set1_XY(2,5);
  write_date(':');
   Set1_XY(2,6);
  write_date(0x30+miao/10);
   write_date(0x30+miao%10);
//********************************************//
Set1_XY(4,0);
  write_date(0x30+shi1/100);
   write_date(0x30+shi1%100/10);
   write_date(0x30+shi1%10);
   Set1_XY(4,2);
  write_date(':');
   Set1_XY(4,3);
  write_date(0x30+fen1/100);
   write_date(0x30+fen1%100/10);
   write_date(0x30+fen1%10);
   Set1_XY(4,5);
  write_date(':');
   Set1_XY(4,6);
  write_date(0x30+miao1/100);
   write_date(0x30+miao1%100/10);
   write_date(0x30+miao1%10);
   }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20)
                 {
                    num=0;
                         miao++;
                        if(miao==60)
                        {
                                fen++;
                                miao=0;
                                 if(fen==60)
                                 {
                                   shi++;
                                   fen=0;
                                       if(shi==24)
                                           {
                                                     shi=0;
                                           }
                                 }
                        }
                 }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1=(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if(miao1!=0)
                  {
                            miao1--;
                  }
          else         if(miao1==0&&fen1!=0)
                 {
                           fen1--;
                 }
          else   if(fen1==0&&shi1!=0)
                 {
                           shi1--;
                         }
                   if(shi1==0)
                   {
                            shi1=99;
                         fen1=99;
                         miao1=99;
                   }
           }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