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问一个问题:光敏电阻怎么能做到灯渐变?

楼主:
就是用光敏电阻设计一个灯,当光线越暗,灯就越明亮,当然这个灯是有变化状态的。

网友A(2019-11-13):
你都没说明是什么灯 简单的话 就用线性放大电路控制灯就好啦

网友B:
AD检测光敏电阻电压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个光越强电阻越大正向光敏电阻直接串个灯就可以
市面上的实用产品一般也用不上单片机这么复杂的东东,自行百度一下光控小夜灯,或到电子制作DIY版块。

网友D:
利用运放设计一个光控电压跟随器或者使用555时基电路设计一个光控PWM来为灯提供驱动信号

网友E:
设计一个振荡电路来驱动LED灯

网友F:
首先控制方式有多种,如果仅仅以单片机控制方式理解:电路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程序控制电路,也就是用什么样的单片机以及供电、控制端、显示(可选)、信号传输(可选)等。
二是信号采集电路,也就是用ADC电路检测光敏电阻阻值变化,采集光照度的数据。
三是输出电路,也就是用什么方式控制灯的亮度,PWM、DAC、继电器等等,选择适合的方式。
确定以上具体内容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和调整方案。
举例:用带有ADC功能的单片机,对光敏电阻进行分压点检测,单片机程序根据电压高低改变PWM占空比,从而控制LED灯的亮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个光越强电阻越大正向光敏电阻直接串个灯就可以
市面上的实用产品一般也用不上单片机 ...

这个办法好,不过到哪里找这样能够承受大电流的正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利用运放设计一个光控电压跟随器或者使用555时基电路设计一个光控PWM来为灯提供驱动信号

运放的那个图控制方向错了,应该对调R1和光敏电阻RG的位置或者改接LED的方向。

网友D:
看看这个电路,运放的已经改接,555时基电路的可以这个方式实现PWM

网友G:
光敏电阻是光照越强电阻越小吧,建议你将光明电阻变成分压电阻,光照越强电阻越小,分到电压越小那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说明是什么灯 简单的话 就用线性放大电路控制灯就好啦

E:\工具包\灯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个光越强电阻越大正向光敏电阻直接串个灯就可以
市面上的实用产品一般也用不上单片机 ...

可以给这个光敏电阻设置一个数值吗?然后通过这个数值对以电机的运行进行判断

网友I:
最简单的电路:光敏电阻+可控硅,利用光敏的阻值变化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达到控制灯的亮度随光线强度渐变。

网友J:
将光敏电阻和灯泡并联在电路中使用,光越暗,光敏电阻的阻值就越大,电路中的总电阻值就越大,干路的电流会减小,由于电路损耗的电压会降低,这时灯泡两端的电压会有所升高,灯会比原来亮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可以给这个光敏电阻设置一个数值吗?然后通过这个数值对以电机的运行进行判断

你确定真的能够找到一个正向光敏电阻?而且与灯泡串联能够承受比较大的电流?

网友K:
这东西不一定要用到单片机控制,用一些其他的电路原件就可以控制了,想用单片机的话整一个AD转换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