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脉冲金属探测仪 附电路图

楼主(2019-11-12):
心血来潮,迷上金属探测了。瞎焊了一个效果还不错。待用来分享。另外自己编写了一个不是很完美的单片机程序,有需要留言可提供。

网上搜了几天,都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突发奇想。是否可以 利用电磁炉的检锅原理来做制作的。
基本原理。给LC谐振电路短时提供一个供电脉冲,然后让LC振荡形成阻尼振荡。再检测LC阻尼振荡维持的时间。因为有金属物体在线圈一定感应范围里时,会造成阻尼振荡时间变短。
          主要部件为STC89C52跟NE555时基电路。工作流程为。CPU向P2^0.输出一个13US的脉冲打开MOS管给LC振荡电路充能。关闭MOS管后。LC处于自由振荡。通过NE555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把LC振荡的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因为是阻尼振荡。振荡幅度会越来越小。只要是一小到NE555门限电压后就不再输出方波。探盘里没有金属时,相对有金属时会维持时间长一些,在一个检测周期内。无金属时脉冲个数就会多一些。另外探盘里有金属跟无金属时。LC振荡频率是会有变化的。通过检测NE555输出的脉冲宽度可算出LC频率。
         每次开机时,都会读一次脉冲个数跟脉冲宽度存入CPU。以后的检测通过对比第一次的数据来辨别是否有金属进入探盘探测范围  。

   元器件要求。用到的CPU IO口需要接10K上接电阻。嗡鸣器需要有源的。

电路原理图如下:

手绘图纸

手绘图纸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LC阻尼振荡

LC阻尼振荡

LC阻尼振荡

LC阻尼振荡

网友A:
不错,单片机为核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使得电路变得简单。

网友B(2020-05-22):
能侧多远

网友C:
感应距离范围是多少

网友D:
可以感应多远啊

网友E:
期待实测数据…………。

网友F:
感觉mos管偏压电路有问题,mos管工作电流应该很大,发热很快。一旦单片机停摆,mos管还会很快短路烧掉。应该改为下偏置电阻。

网友G:
同问可以感应多远

网友H(2022-04-05):
大师  能不能提供一下程序

网友H:
大师  能不能提供一下源程序

网友I(2022-10-01):
可以感应多远啊?

网友J(2023-03-20):
很多人问能测多远,都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