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像ULN2003那样的,但是功能相反,输入低电平,输出12V高电平的芯片

楼主(2019-11-12):
关于5V控制12V,

网友A(2022-06-09):
最简单是多增加一个继电器,用ULN2003控制这个继电器,继电器触点再控制其他,多大电压都没有问题,还不需要更改原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控制的是继电器的正极,因为我有一颗公共继电器要跟随任意一颗继电器启动。公共继电器那里连了一个二 ...

24V300ma继电器?吸合功率不小!另外,如果可以,最好将公共控制继电器该接到正极,这样,其他继电器就可以使用常用的2003之类的易购元器件了。要修改公共继电器的接线也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个继电器用两个三极管就行了。

这个办法比较合理,可以接成复合管形式,前级NPN管负责反相和电平变换,后级PNP三极管作为驱动。

网友E:
ULN2003是开漏的,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控制的是继电器的正极,因为我有一颗公共继电器要跟随任意一颗继电器启动。公共继电器那里连了一个二 ...

一个继电器用两个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ULN2003 只输出低电平的,单片机给高电平内部导通输出低电平,单片机给低电平内部截止,所以外接负载需要接 ...

我想控制的是继电器的正极,因为我有一颗公共继电器要跟随任意一颗继电器启动。公共继电器那里连了一个二极管,可是控制的是负极,所以ULN2003不能控制,那么用什么模块可以代替呢?我继电器是24V的 需要的电流不小于300MA

网友F(2020-04-09):
ULN2003 只输出低电平的,单片机给高电平内部导通输出低电平,单片机给低电平内部截止,所以外接负载需要接电源正极(负载正常工作的电压),2003工作时,只需要提供一个地,负载接能正常工作了,说白了就只控制地来控制负载,所以负载的正极随便接,只要不超过2003的工作极限。

网友G(2019-11-14):
可以用UDN2981A或者UDN2982,前面要加反相器

网友H:
CD4069
可以输出高电平,但电流并不大,就像7404一样,电源电压可以达到15V

网友B:
UDN2981A或者UDN2982

网友I:
一个NPN+一个PNP就能实现

网友J:
我记得ULN2003是反相集电极开路输出,输出电压根据负载随便选用。

网友K:
uln2803,多了俩脚。

网友L:
74HC04/74hc14,这两个芯片都是反向缓冲器,可以加在单片机和uln2003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M:
ULN2003本来就是集电极开路反相器,输入低电平,输出VCC_V高电平。

网友N:
好像真的没有哦 一般都是灌电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