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ESP8266模拟GPS时钟

楼主(2019-11-12):
以前仿制的GPS时钟,最近发现GPS模块可能信号不好,定位不正常了  网上下载的程序用ESP8266做了个模拟的程序,串口看到输出是正常的,但是给时钟使用发现总是不能校准时间,对比后发现原来定位标志A的前面有个空格,导致时钟程序认为没有定位成功,所以不同步时间,时钟程序太久备份也不好找了,也不好改了,于是就改了一下ESP8266的输出方式,测试后发现时钟可以同步了。
使用方法与以前是一样的,改下串口号,一键烧入。
附件如下。

网友A(2020-11-17):
支持一下,正好现在在学习

网友B(2021-03-03):
刷了固件,但是手机搜索不到信号呀。

网友C:
读到 “Local port: 2390 ”  就读不到信息了

楼主(2021-11-18):
引用 网友C:
读到 “Local port: 2390 ”  就读不到信息了

抱歉,太长时间没有看到信息,现在才回复你,你这个原因应该是NTP服务器拼不通导致的,你换别的NTP服务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了固件,但是手机搜索不到信号呀。

刷机后等待一分钟,如果还是没有信号,重新再刷一遍。

网友D(2024-03-16):
下了,使用还是方便,只肖用手机修改下WIF,不需要用电脑改,不然你给别人做个时钟,你还要在你的电脑上改好,再给别人,不方便,再后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