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15M遥控制作的单片机可编程无线控制设备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9-11-13):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具体功能描述:
遥控轻触按a 一号接触器点动,二号继电器断开,所有输入无效。长按a三秒一号继电器保持常通,二号继电器断开,所有输入无效。遥控按b 一号继电器断开,二号继电器动作,所有输入无效。遥控按c,x1 x2点动有效,一号接触器动作,二号保持断开。遥控按d x2 x3点动一号接触器跟随,且二号接触器与一号接触器相反动作

#include "hedder\\STC12C5A60S2.h"
#include"hedder\\DODI.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sfr P4   = 0xC0;
*/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ISP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5 //系统工作时钟<3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6 //系统工作时钟<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ISP 0x87 //系统工作时钟<1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uchar dat;
bit add1;
bit add2;
uchar t,r,ii;
bit flag_zx=0;
uchar sendBuf[10];//发送缓冲区
uchar receBuf[10];//接收缓冲区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INA=0;
INB=0;
INC=0;
IND=0;
bit Abz=0;
bit Bbz=0;
bit Cbz=0;
bit Dbz=0;
uint tcnt=0;
uint sec=0;
uint sec1=0;
uint Asj=0;
uint Bsj=0;
uint Csj=0;
uint Dsj=0;
bit SDbz=0;//按键A锁定标志
uint SDsj=0;
bit write=0;
uchar shuju=0;
/********************************************************************
                            函数声明
*********************************************************************/
union union_temp16
{
uint un_temp16;
uchar  un_temp8[2];
}
my_unTemp16;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擦除扇区
void IAP_Disable();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2;
TH0=0x1b;
TL0=0x1b;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cnt++; //每过250ust tcnt 加一
        if(tcnt==40) //计满40 次(1/100 秒)时
        {
        tcnt=0; //重新再计
        if(Abz==1)
        {
        sec++;Asj++;if(sec>=300){OUT1=0;OUT2=1;Abz=0;sec=300;SDbz=1;write=1;}else
        if(Asj>=10){INA=0;OUT1=1;OUT2=1;Abz=0;write=1;}
        }
        if(Bbz==1){Bsj++;if(Bsj>=10){INB=0;OUT1=1;OUT2=0;Bbz=0;write=1;}}
        if(Cbz==1){Csj++;if(Csj>=10){INC=0;Cbz=0;}}
        if(Dbz==1){Dsj++;if(Dsj>=10){IND=0;Dbz=0;write=1;}}
        if(Abz==0){sec1++;if(sec1>=50){sec=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k=10;
    //配置P4.4为IO口
   P4SW|=0x70;
   P4M0&=0x80;
   P4M1&=0x80;
   add1 = Byte_Read(0);  //读取数据
   add2 = Byte_Read(1);  //读取数据
   OUT1=add1;
   OUT2=add2;
   initTimer();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YKA!=0)&&(YKB!=1)&&(YKC!=1)&&(YKD!=1)){INA=1;INB=0;INC=0;IND=0;Abz=1;Asj=0;sec1=0;}
        if((YKA!=1)&&(YKB!=0)&&(YKC!=1)&&(YKD!=1)){INA=0;INB=1;INC=0;IND=0;Bbz=1;Bsj=0;sec=0;}
        if((YKA!=1)&&(YKB!=1)&&(YKC!=0)&&(YKD!=1)){INA=0;INB=0;INC=1;IND=0;Cbz=1;Csj=0;sec=0;}
        if((YKA!=1)&&(YKB!=1)&&(YKC!=1)&&(YKD!=0)){INA=0;INB=0;INC=0;IND=1;Dbz=1;Dsj=0;sec=0;}
//        if((YKA!=1)&&(YKB!=1)&&(YKC!=1)&&(YKD!=1)){INA=0;INB=0;INC=0;IND=0;}
        if(INA==1){OUT1=0;OUT2=1;}
        if(INB==1){OUT1=1;OUT2=0;}
        if(INC==1){
                   if((IN1==0)||(IN2==0)){OUT1=0;OUT2=1;}else{OUT1=1;}
                          }
        if(IND==1){
                   if((IN2==0)||(IN3==0)){OUT1=0;OUT2=1;}else{OUT1=1;OUT2=0;}
                          }
   if(write==1)
   {
   write=0;
   add1=OUT1;
   add2=OUT2;
   Sector_Erase(0);     //擦除整个扇区
   Byte_Program(0,add1); //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Byte_Program(1,add2); //将 数据 写入 EEPROM
   }
   }
}

/********************************************************************
遥控轻触按a 一号接触器点动,二号继电器断开,所有输入无效。
长按a三秒一号继电器保持常通,二号继电器断开,所有输入无效。
遥控按b 一号继电器断开,二号继电器动作,所有输入无效。
遥控按c,x1 x2点动有效,一号接触器动作,二号保持断开。
遥控按d x2 x3点动一号接触器跟随,且二号接触器与一号接触器相反动作
                            结束主函数
*********************************************************************/
//读一字节,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返回:A = 读出字节
uchar Byte_Read(uint add)
{
    IAP_DATA = 0x00;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1;                 //IAP/ISP/EEPROM 字节读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return (IAP_DATA);
}

//字节编程,调用前需打开IAP 功能,入口:DPTR = 字节地址, A= 须编程字节的数据
void Byte_Program(uint add, uchar ch)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 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2;                 //IAP/ISP/EEPROM 字节编程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IAP_DATA = ch;                  //要编程的数据先送进IAP_DATA 寄存器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擦除扇区, 入口:DPTR = 扇区地址
void Sector_Erase(uint add)
{
    IAP_CONTR = ENABLE_ISP;         //打开IAP 功能, 设置Flash 操作等待时间
    IAP_CMD = 0x03;                 //IAP/ISP/EEPROM 扇区擦除命令

    my_unTemp16.un_temp16 = add;
    IAP_ADDRH = my_unTemp16.un_temp8[0];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高8 位地址
    IAP_ADDRL = my_unTemp16.un_temp8[1];    //设置目标单元地址的低8 位地址

    //EA = 0;
    IAP_TRIG = 0x5A;   //先送 5Ah,再送A5h 到ISP/IAP 触发寄存器,每次都需如此
    IAP_TRIG = 0xA5;   //送完A5h 后,ISP/IAP 命令立即被触发起动
    _nop_();
    //EA = 1;
    IAP_Disable();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

void IAP_Disable()
{
    //关闭IAP 功能, 清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CPU 处于安全状态,
    //一次连续的IAP 操作完成之后建议关闭IAP 功能,不需要每次都关
    IAP_CONTR = 0;      //关闭IAP 功能
    IAP_CMD   = 0;      //清命令寄存器,使命令寄存器无命令,此句可不用
    IAP_TRIG  = 0;      //清命令触发寄存器,使命令触发寄存器无触发,此句可不用
    IAP_ADDRH = 0;
    IAP_ADDRL = 0;
}

/********************************************************************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