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项目:巴掌大的气垫船诞生记

楼主(2019-11-13):
几个月之前做了一款气垫船,控制板使用的是Arduino制作的,玩起来手感确实还不错,但是体积略大导致了动力似乎不是很足,而且重量也导致了起步不快,动力不猛,于是趁着今天改造一下。先看看原来的作品:
下地之后感觉速度一般,操控手感偏迟缓
拆掉上面所有的电子设备,准备重做机身

首先是对螺旋桨的更换,原来使用时的是左边的红浆,刚好家里有玩四轴留下的黑色四叶浆,尺寸更小,可以适应更小的机身,于是准备更换一下。

两者的尺寸差异,红浆大约55mm,黑色浆大约30mm

所以布局准备使用双气垫鼓风电机,双推进推进兼转向。材料使用KT板,足够轻量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结构刚性。
取一块90mm*130mm的KT板

如图切割出鼓风电机的位置,并且留下支撑结构,此板称为面板

接下来切割出两个支撑推进电机的支撑板以及三个内部镂空,外缘和面板相同大小的框架。

将推进电机以及支撑板装入面板,放上就接受端电路板,假组一下

取出一个框架板,在上面粘贴双面胶

将另外一个框架板粘贴到上面

重复操作一遍,做好成品如下:

同样使用双面胶粘贴面板

热溶胶粘贴电机支撑板到面板上

完成后的样子

接下来固定电机,拿出纤维胶带,将推进电机粘贴到支撑板上

两侧完成如图

在面板上粘贴两块KT板,强型隔出一个小的电池仓

上面固定好接受板

固定一下线束

底面所示,用胶带粘贴好到处飘的线

准备一块KT板,尺寸和面板一样,此板用来固定气垫。在画线出粘贴双面胶

准备一块塑料膜(我是用塑料袋键剪的),将其粘贴到塑料膜上

按压紧中间部位

沿着形状,切割出一块塑料膜,注意每测多出的距离应该一样

将塑料膜边缘翻折上来,用热熔胶固定塑料膜

翻个面看看,至此就做好了气垫船的气垫部分

将这部分粘贴到刚刚做的气垫船下,大功告成!,不过这船厚厚的,看起来有点像个蛋糕。。

通电效果

捡了刚刚切KT板的边角料,做了一对小翅膀,增加横向稳定性,转向不易侧翻

由于看起来有点像蛋糕,所以给他起名“蛋糕 号”

推油

用竹签做了一个旗子

完成图!

下地跑上一圈

网友A:
66666,有意思的小玩具

网友B:
速度杠杠地。我准备复制楼主的,做一个玩。

网友C:
非常新颖,没想到还能这么玩,很厉害!

网友D:
有点东西,厉害啊

网友E:
我也想准备复制一个玩,楼主可否提供材料及电路板的有关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杠杠地。我准备复制楼主的,做一个玩。

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准备复制一个玩,楼主可否提供材料及电路板的有关数据吗?

电路板可以去立创eda工程广场里面搜索遥控器电路

网友F:
非常厉害~!再问大神,我用1117-5驱动arduino和L9110s的时候,电机一启动,A0-4这几个引脚度数就降低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厉害~!再问大神,我用1117-5驱动arduino和L9110s的时候,电机一启动,A0-4这几个引脚度数就降低怎么处 ...

9110s直接接电源,不需要经过稳压,你电机是多大电压的就接多大的电源。是6v电机就直接把9110电源接到6v上,arduino单独用稳压供电。电机电压几伏就接几伏电源

网友G:
厉害厉害,如果有程序及零件资料就更好了。不知道是否贪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厉害厉害,如果有程序及零件资料就更好了。不知道是否贪心了

在立创eda工程广场里面搜索遥控器电路即可

网友H:
非常新颖,有创意,很厉害!

网友I:
还挺有意思的很早以前就想做一个一直都没动手这么久了都忘记以前还有这想法了,楼主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J(2020-01-11):
活久见,又发现新玩意了

网友K(2020-02-17):
把产生升力的2个电机设置在船体内部,看起来就更像了!

网友L(2020-05-27):
这小玩意儿做的挺好,如果把升力螺旋桨降低至面板内,并在推进螺旋桨上加上护圈是否会更完美?这样的话,让小孩来玩也能提高安全性能。

网友M(2021-07-27):
浮力再大一点升高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N:
加个电磁舵机控制尾翼啊

网友O:
楼主用的什么切割的KT材料啊

网友P(2021-11-25):
好创意!感觉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