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60S2单片机双485通讯开发双485通讯控制程序

楼主(2019-11-13):
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说明
接线    :MAX485-1 D+ 链接 MAX485-2 D+ ;MAX485-1 D- 链接 MAX485-2 D-

功能    :串口一 自动发送一个tab数据,串口二接收,接收后数据显示在P0口的led灯上
          串口二 自动发送一个tab数据,串口一接收,接收后数据显示在p0口的led灯上
                  按key1,P0口显示0xAA
                  按key2,P0口显示0x55
                  按key3,P0口显示0xf0
                  按key4,P0口显示0x0f
*********************************************************************/
#include "STC12C5A60S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uchar dat1=0,dat2=0;
uchar ta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
                            串口初始化
*********************************************************************/
void init ()
{
        TMOD = 0x20;                           //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
        SCON = 0x50;                          //方式1,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
        TH1= TL1 = 0xfd;                 //波特率 9600
        S2CON= 0x50;                     //方式1,八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0XFD;                                  //设置波特率9600
        TR1= 1;                                          //启动定时器产生波特率
        AUXR= 0x10;                                 //启动波特率发生器
        IP= 0x00;                                 //优先级默认
        EA = 1;                                  //开总中断
        ES= 1;                                         //开串口1中断
        IE2=0x01;                                 //开串口2中断
}
/********************************************************************
                            串口一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art1_txd(uchar x)
{
        SBUF = x;
}
/********************************************************************
                            串口二   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art2_txd(uchar x)
{
        S2BUF = x;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 ( uint t )
{
        uint i,j;
        for( i=0; i<t; i++)
        for( j=0; j<250; j++);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for(i=0;i<8;i++)
           {
             uart1_txd(tab[i]);//串口一发送数据
             delay(500);
                 P0=dat2;                  //串口二接收数据在led灯显示
                 delay(500);

                 uart2_txd(tab[7-i]); //串口二发送数据
             delay(500);
                 P0=dat1;                 //串口一接收数据在led灯显示
                 delay(500);
           }
        while(1)
        {
          if(key1==0){delay(20);while(!key1){P0=0xAA;} }
          if(key2==0){delay(20);while(!key2){P0=0x55;} }
          if(key3==0){delay(20);while(!key3){P0=0xf0;} }
          if(key4==0){delay(20);while(!key4){P0=0x0f;} }

        }
}
/********************************************************************
                            串口二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S2CON & 0x01 )
        {
                S2CON &= ~0x01;
                dat2= S2BUF;
        }
        if( S2CON & 0x02 )
        {
                S2CON &= ~0x02;
        }
}
/********************************************************************
                            串口一 发送接收中断函数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dat1 = SBUF;
        if( TI )
            TI = 0;
}
/********************************************************************
                              结束
*********************************************************************/

网友A:
这样的程序只能作为测试用用看是可以,但要作为项目用,还要很多修改修改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