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怎么给4.2V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9-11-13):
实验证明串联一个二极管能充到4.6-4.7V,不好。有什么简单办法吗?请教了,,,
  一个4000二极管和58??肖特基管串联,测试不同电流时的电压降,似乎可一,,,试验中,,,,

网友A:
如果你的锂电自带保护板的,可以5V串一个4007二极管没有问题,因为充到电压到会自动关闭充电,如果想精确一点,可以串2-3个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总之只要高于锂电的0.5-1V的电源输入,长期充都没有问题

网友B:
锂电池不能乱充,有危险,有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C:
TP4056专用芯片

网友D:
no zuo no die 。
锂电的充电模块某宝一元包邮为啥不用 ?
应急可串2个1N系列的二级管,或监测电压不超过额定的0.1V(注意发热)。

网友E:
4056也是最容易烧的

网友F:
找到方法了吗 ?最简单办法买个座充输出4.2v电流600ma的充电即可,如果你执意自己做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我自己做的充电器输出5v我加了俩个二极管后电压4.2v电流600ma刚好(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就没见过0.7v压降的二极管,我手里有很多二极管一般降压都是0.4左右),结果出乎意料。就是充不进电去。我有很多充电器都试过没有一个可以充进电去的。但是5v充电器不用二极管降压就可以直接给电池充进电去。但这样很危险。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这方面的师傅,没有一个能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你要输出电流2a的二极管有很多,还有3a6a10a的都有。那个宝应有尽有。望回复共同研究研究。苦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锂电自带保护板的,可以5V串一个4007二极管没有问题,因为充到电压到会自动关闭充电,如果想精确一 ...

实验结果:电池电压达到4.6-4.7V了,电流还有100毫安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no zuo no die 。
锂电的充电模块某宝一元包邮为啥不用 ?
应急可串2个1N系列的二级管,或监测电压不超过 ...

一块钱包邮????谁这么傻?

网友G:
建议使用专用充电芯片例如4056那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找到方法了吗 ?最简单办法买个座充输出4.2v电流600ma的充电即可,如果你执意自己做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也 ...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与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有关!大电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甚至可以达到1.2V以上。

网友H:
串联二极管的方法不是那么可靠!因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但与材料有关,而且与正向电流有关

网友I:
串接个二极管,你想做炸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方法了吗 ?最简单办法买个座充输出4.2v电流600ma的充电即可,如果你执意自己做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也 ...

我的实验结果:见图。二极管正向通是一个不小的范围,不是很理想,如果正向电流(充电电流)已经很小,电池电压没有超过4.2V的可能,不妨可用,但放电后的电池充电电流可能也很小,,,,,,,,,,,,,,,

网友J:
建议使用专用充电芯片,锂电池充电安全第一

网友K:
不如弄个LDO降压到4.2V,根据锂电的容量选择合适的电流,然后,放心的充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不如弄个LDO降压到4.2V,根据锂电的容量选择合适的电流,然后,放心的充吧~~

这个办法比较稳妥。为了实现恒流充电,可以在稳压前加一级简易恒流源。这样更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方法了吗 ?最简单办法买个座充输出4.2v电流600ma的充电即可,如果你执意自己做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也 ...

一个4000二极管和5822肖特基管串联降压大约1.0V(0.5A)似乎更合适一点?试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方法了吗 ?最简单办法买个座充输出4.2v电流600ma的充电即可,如果你执意自己做一个,我可以告诉你我也 ...

我试验结果如图。4-700毫安充电电流,两只二极管压降0.75-1.05V,电池得到的电压最高4.25V,这时候充电电流已经很小,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或可在充电端并联一个泄放电流几个毫安的电阻限制充电电压的升高,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限制过大的充电电流,这种方法的好处就是简单,废物利用,,,,,,

网友L:
直接锂电池充电芯片呗   线性的也有(和你搭的电路差不多,压降发热损失了),开关的也有(一个buck电路),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