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管脚序号问题求解

楼主(2019-11-13):
请教一下为什么单片机原理图上面的管脚编号靠左边的都是倒着数,靠右边的都是顺着数???比如说这个138译码器J6管脚编号是倒着的,J15管脚编号是顺着的??有什么含义吗???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挺特别,就像问为什么有的人写的字大一点,有的人写的小一点一样
在用软件作原理图的时候,根据布线好看没有交叉,或者PCB排版时可以调整器件的方向

网友B:
J6端子接的元器件引脚1,2,3对应138译码器的3,2,1脚,J15管脚数对应8个端口。

网友C:
图,随意,可以少标或乱序标,只要是标了脚号就可以;
实际,以芯片上点、三角或缺角等标志为管脚1,逆时针数管脚。
如果全部按实际或某一个方向标注,图上就有可能会就乱成一锅粥。

网友D:
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想像图纸水平放在桌子上,以芯片为中心,再看两个接口插件的管脚排列,都是左起为第一脚,倒是蛮一致的。

网友E:
好很好非常好

网友F:
原理图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为了方便看图啊。实际的PCB图就要按实际的来放。

网友G:
这是原理图可以随便改引脚序号的的位置的,方便你连线而已。你的J6从上往下213都行,关键看你的PCB封装,那才是和实物一致的

网友H:
这些个 都是根据画板子时的排版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