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单片机电子钟Proteus仿真+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
(1)在1602液晶上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并且按秒实时更新显示。
(2)在1602液晶上显示当前采集到的环境温度。
(3)当环境温度低于0℃和高于34℃时,蜂鸣器报警。
(4)每次开机时,蜂鸣器响。
(5)能够使用板上的按键调节各参数,按键可设计4个有效键,分别为切换键、加键、减键、跳出键。
(6)利用 DS1302时钟芯片通过简单的串行通信与单片机进行通信,时钟/日历电路能够实时提供年、月、日、时、分、秒信息,采用双电源供电,当外部电源掉电时能够利用后备电池准确计时的特性,设计实现断电时间不停、再次上电时时间仍然准确显示在液晶上的功能。

每次开机时,蜂鸣器长鸣一身,按下功能键可以调节时间、年、月、日,加键和减键可以实现时间、年、月、日的加减,跳出键可以结束当前正在执行的时间调整,该电子表附带有温度报警功能,当温度超过34℃和低于0℃时,蜂鸣器长鸣报警。

/***************************************************************************************************************
                           基于DS18B20、DS1302、单片机的时钟与温度测控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H 35              //设置温度上限

extern unsigned char week_value[2],TempBuffer[5];          //声明外部变量
extern int temp_value;
char hide_sec,hide_min,hide_hour,hide_day,hide_week,hide_month,hide_year;  //秒,分,时到日,月,年位闪的计数
sbit Set  = P3^0;       //模式切换键
sbit Up   = P3^1;        //加法按钮
sbit Down = P3^2;      //减法按钮
sbit out  = P3^3;       //立刻跳出调整模式按钮
sbit deng = P1^1;
char done,count,temp,flag,up_flag,down_flag;
char  SD=1;
void show_time();   //液晶显示函数声明

/**************************************************************
延时子程序
**************************************************************/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0;delay--)
                   {for(i=0;i<62;i++) //1ms延时.
                       {;}
                   }
}
/**************************************************************
升序按键
**************************************************************/
void Upkey()
{
                Up=1;
                if(Up==0)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加1
                                  up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0x59)   //超过59秒,清零
                                  temp=0;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59)          //超过59分,清零
                                                                  temp=0;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23)   //超过23小时,清零
                                                                  temp=0;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7)
                                                                  temp=1;
                                                                  break; */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31)
                                                                  temp=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12)
                                                                  temp=1;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加1
                                  up_flag=1;
                                                                  if(temp>0x85)
                                                                  temp=0;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Up==0);

                                  }
}

/**************************************************************
降序按键
**************************************************************/
void Downkey()
{
                Down=1;
            if(Down==0)
                          {
                                   mdelay(8);
                                     switch(count)
                                          {case 1:
                                  temp=Read1302(DS1302_SECOND);  //读取秒数
                                                                  temp=temp-1;                                                    //秒数减1
                                  down_flag=1;       //数据调整后更新标志
                                                                  if(temp==0x7f)     //小于0秒,返回59秒
                                                                  temp=0x59;
                                                                  break;
                                           case 2:
                                  temp=Read1302(DS1302_MINUTE);  //读取分数
                                                                  temp=temp-1;  //分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59;      //小于0分,返回59分
                                                                  break;
                                           case 3:
                                  temp=Read1302(DS1302_HOUR);  //读取小时数
                                                                  temp=temp-1;  //小时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23;
                                                                  break;
                                           /*case 4:
                                  temp=Read1302(DS1302_WEEK);  //读取星期数
                                                                  temp=temp-1;  //星期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0x7;;
                                                                  break;                        */
                                           case 5:
                                  temp=Read1302(DS1302_DAY);  //读取日数
                                                                  temp=temp-1;  //日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31;
                                                                  break;
                                           case 6:
                                  temp=Read1302(DS1302_MONTH);  //读取月数
                                                                  temp=temp-1;  //月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0)
                                                                  temp=12;
                                                                  break;
                                           case 7:
                                  temp=Read1302(DS1302_YEAR);  //读取年数
                                                                  temp=temp-1;  //年数减1
                                  down_flag=1;
                                                                  if(temp==-1)
                                                                  temp=0x85;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Down==0);

                                  }
}
/**************************************************************
模式选择按键
**************************************************************/
void Setkey()
{
                Set=1;
                if(Set==0)
            {
           mdelay(8);
           count=count+1;         //Setkey按一次,count就加1
                   done=1;                         //进入调整模式
           while(Set==0);

                 }

}
/**************************************************************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
**************************************************************/
void outkey()
{ uchar Second;
  out=1;
  if(out==0)
  {
        count=0;
        hide_sec=0,hide_min=0,hide_hour=0,hide_day=0,hide_week=0,hide_month=0,hide_year=0;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while(out==0);
  }
}
/**************************************************************
按键功能执行
**************************************************************/
void keydone()
{        uchar Second;
                 if(flag==0)    //关闭时钟,停止计时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temp=Read1302(0x80);
           Write1302(0x80,temp|0x80);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flag=1;
         }
         Setkey();                                            //扫描模式切换按键
                 switch(count)
                 {case 1:do                                                //count=1,调整秒
                          {
                   outkey();                           //扫描跳出按钮
                                   Upkey();                //扫描加按钮
                                   Downkey();              //扫描减按钮
                                   if(up_flag==1||down_flag==1)  //数据更新,重新写入新的数据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temp|0x80); //写入新的秒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sec++;          //位闪计数
                                   if(hide_sec>3)
                                     hide_sec=0;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while(count==2);break;
                  case 2:do                                                //count=2,调整分
                          {
                                   hide_sec=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temp>0x60)
                                     temp=0;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2,temp); //写入新的分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in++;
                                   if(hide_min>3)
                                     hide_min=0;
                   show_time();
                                  }while(count==3);break;
                  case 3:do                                                //count=3,调整小时
                          {
                   hide_min=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4,temp); //写入新的小时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hour++;
                                   if(hide_hour>3)
                                     hide_hour=0;
                   show_time();
                                  }while(count==4);break;
                /*  case 4:do                                                //count=4,调整星期
                          {
                   hide_hour=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a,temp); //写入新的星期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week++;
                                   if(hide_week>3)
                                     hide_week=0;
                   show_time();
                                  }while(count==5);break;          */
                  case 5:do                                                //count=5,调整日
                          {
                                   hide_week=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6,temp); //写入新的日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day++;
                                   if(hide_day>3)
                                     hide_day=0;
                   show_time();
                                  }while(count==6);break;
                  case 6:do                                                //count=6,调整月
                          {
                   hide_day=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8,temp); //写入新的月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month++;
                                   if(hide_month>3)
                                     hide_month=0;
                   show_time();
                                  }while(count==7);break;
                  case 7:do                                                //count=7,调整年
                          {
                   hide_month=0;
                                   outkey();
                                   Upkey();
                                   Downkey();
                                   if(up_flag==1||down_flag==1)
                                   {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c,temp); //写入新的年数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up_flag=0;
                                   down_flag=0;
                                   }
                                   hide_year++;
                                   if(hide_year>3)
                                     hide_year=0;
                   show_time();
                                  }while(count==8);break;
                  case 8: count=0;hide_year=0;  //count8, 跳出调整模式,返回默认显示状态
                      Second=Read1302(DS1302_SECOND);
                  Write1302(0x8e,0x00); //写入允许
                      Write1302(0x80,Second&0x7f);
                      Write1302(0x8E,0x80);          //禁止写入
                                  done=0;
                  break; //count=7,开启中断,标志位置0并退出
                  default:break;

                 }

}
/**************************************************************
液晶显示程序
**************************************************************/
void show_time()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获取时钟芯片的时间数据
  TimeToStr(&CurrentTime);       //时间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DateToStr(&CurrentTime);       //日期数据转换液晶字符
  R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GotoXY(12,1);                  //液晶字符显示位置
  Print(TempBuffer);             //显示温度
  GotoXY(0,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显示时间
  GotoXY(0,0);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显示日期
  GotoXY(15,0);
  /*Print(week_value);             //显示星期
  GotoXY(11,0);
  Print("Week");        //在液晶上显示 字母 week        */
  mdelay(500);                 //扫描延时
}
/**************************************************************
报警检测与取消
**************************************************************/
void warming()
{
  if(temp_value>=TH)
     {if(SD==1&&SD!=0)ET0=1;}
else {deng=0;ET0=0;SD=1;}
out=1;
if(out==0){ET0=0;SD=0;}
}
/**************************************************************
主程序
**************************************************************/
main()
{
    TMOD=0x02;              //设置模式为定时器T0的模式2 (8位自动重装计数初值的计数值)
    TH0=0x03;               //设置计数器初值,靠TH0存储重装的计数值
    TL0=0x03;
    TR0=1;                  //启动T0
    ET0=0;                  //关定时器T0中断
        EA=1;

    P1=0;
    flag=1;           //时钟停止标志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Init_DS18B20( ) ;      //DS18B20初始化
        Initial_DS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up_flag=0;                  //调整标志位置零
        down_flag=0;
        done=0;           //进入默认液晶显示

        while(1)
        {
        while(done==1)
          {keydone();         //进入调整模式
                   warming();
                   }
                while(done==0)
             {
            show_time();                //液晶显示数据
            flag=0;
                      Setkey();                                 //扫描各功能键
                        warming();
                 }
           warming();
        }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deng=!deng;}

网友A(2020-04-22):
感谢感谢,打算学习

网友B:
博主真心厉害,向博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