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为啥仿真显示不出来?呜呜~~~

楼主(2019-11-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2^5;     //片选信号   4RS(CS)H/L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sbit SID=P2^6;  //数据信号      5R/W(SID)H/L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sbit SCLK=P2^7;  //时钟信号     6E(CLK)H/L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sbit RST=P2^2;  //复位信号        17/RETH/L复位低电平有效
    sbit CH = P2^4;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15PSBH/L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0us * t。这是通过软件延时,有一定误差。
    * 输入 : t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 i<t;  i++)
        for(j=0; j<10; j++);
    }
    /********************************************************************
    * 名称 : sendbyte()
    * 功能 : 按照液晶的串口通信协议,发送数据
    * 输入 : zdata
    * 输出 : 无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 = 0;
      SCLK = 1;
    }
    }
    /********************************************************************
    * 名称 : write_com()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S = 1;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write_data()
    * 功能 : 写串口指令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CS = 1;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 名称 : lcdinit()
    * 功能 : 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cmdcode
    * 输出 : 无
    ***********************************************************************/
    void lcdinit()
    {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20000);
    write_com(0x30);
    delay(50);
    write_com(0x0c);
    delay(50);
    }
    /********************************************************************
    * 名称 : hzkdis()
    * 功能 : 显示字符串
    * 输入 : *s
    * 输出 : 无
    ***********************************************************************/
    void hzkdis(unsigned char code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delay(50);
        }
    }
    /********************************************************************
    * 名称 : Test()
    * 功能 : 显示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est()
    {
    write_com(0x03);
    delay(50);
    write_com(0x81);
    hzkdis("51");
    write_com(0x91);
    hzkdis("单片机开发板");
    write_com(0x89);
    hzkdis("          ");
    write_com(0x98);
    hzkdis("---");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CH = 0;
    delay(1);
    lcdinit();
    delay(10);
    while(1)
    {
      Test();
      delay(5000);
    }
    }

网友A:
这样液晶不支持串口仿真

网友B:
如果这个液晶是网上下载,不是仿真软件自带的,那么将液晶屏中心点移动到仿真窗口中心与那个“+”中心标志重合。
试一试吧~~~

网友C:
这个液晶在哪里下载分享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液晶是网上下载,不是仿真软件自带的,那么将液晶屏中心点移动到仿真窗口中心与那个“+”中心标志 ...

好像不行哎。。。。我用的proteus 8.7,那个LCD12864A,是从自己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液晶不支持串口仿真

那我用并行的试试吧。。

网友D(2020-01-06):
这个屏幕时在哪里下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