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做掉电检测,CMP+大于VCC会有异常吗?

楼主(2019-11-13):
比较器做掉电检测,cmp+输入电压小于内部参考电压(1.33v)产生中断。
VCC电压3.3V
如果CMP+输入的电压范围是0-5.5V,想知道大于3.3V时,单片机会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A:
通过分压电阻使CMP+输入的电压不大于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分压电阻使CMP+输入的电压不大于3.3V。

5.5v已经是分压后的了。改分压值,产生中断的电源电压也变了。
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情况,输入电压大于VCC会怎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v已经是分压后的了。改分压值,产生中断的电源电压也变了。
我只是想知道,这种情况,输入电压大于VC ...

一般要求输入电压不超过VCC+0.5V,否则有可能损坏端口。

网友B:
可以接一只二极管对VCC,这样,一旦输入电压高于VCC二极管正向导通将输入电压限制在VCC+0.7V以内

网友C:
通常单片机管脚内部有一个钳位二极管,把高于VCC的电压控制在VCC+0.6v左右,因此,一旦电流太大会损坏单片机管脚,通过分压电阻或者限流电阻加到单片机的电压问题不大,你的应该属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