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同时采集电压电流的芯片INA219源程序

楼主(2019-11-13):
在Keil5环境下编译的STM32驱动INA219采集芯片,可直接使用,采集的是负载端的电压,对一下因负载变化而造成电压波动,需要电压补偿的应用场合来说,非常实用,你懂的!

#include "ina219.h"

void INA_REG_Write(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int data);

#ifdef INA_INSIDE_IIC
void INA_IIC_Delay()
{unsigned char x;
        for(x=1;x>0;x--)
        {
                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
        }
}
void INA_IIC_INIT(void)                //IIC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IIC_RCC,ENABLE);

        GPIO_INI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Pin=IIC_SDA | IIC_SCL;
        GPIO_INI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PORT,&GPIO_INIT);

        IIC_SDA_H;
        IIC_SCL_H;
}

void INA_IIC_SDA_OUT(void)        //SDA配置为输出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GPIO_INI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_Pin=IIC_SDA ;
        GPIO_INI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PORT,&GPIO_INIT);
}
void INA_IIC_SDA_IN(void)        //SDA配置为输入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GPIO_INIT.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_Pin=IIC_SDA ;
        GPIO_INI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IIC_PORT,&GPIO_INIT);
}

void INA_IIC_Start(void)        //开始信号
{
        IIC_SDA_H;
        IIC_SCL_H;
        INA_IIC_Delay();
        IIC_SDA_L;
        INA_IIC_Delay();
        IIC_SDA_L;
}
void INA_IIC_Stop(void )        //结束信号
{
        IIC_SDA_L;
        IIC_SCL_H;
        INA_IIC_Delay();
        IIC_SDA_H;
        INA_IIC_Delay();
        IIC_SCL_L;

        IIC_SCL_H;
        IIC_SDA_H;
}
bool INA_IIC_ACK_Read(void)        //读取应答信号
{
        bool ack;
        IIC_SDA_H;
        INA_IIC_SDA_IN();

        IIC_SCL_H;
        INA_IIC_Delay();
        if(IIC_SDA_READ() == SET) ack=false;
        else ack=true;
        IIC_SCL_L;
        INA_IIC_SDA_OUT();
        return ack;
}
void INA_IIC_ACK_Send(bool ack)        //发送应答信号
{
        IIC_SCL_L;
        if(ack == true)
                IIC_SDA_L;
        else IIC_SDA_H;
        IIC_SCL_H;
        INA_IIC_Delay();
        IIC_SCL_L;
}
void INA_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        //IIC发送一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i;
        IIC_SCL_L;
        for(i=0;i<8;i++)
        {
                if(byte & 0x80 )        IIC_SDA_H;
                else IIC_SDA_L;
                IIC_SCL_H;
                INA_IIC_Delay();
                IIC_SCL_L;
                INA_IIC_Delay();
                byte<<=1;
        }
        INA_IIC_ACK_Read();
}
unsigned char  INA_IIC_Read_Byte(void)        //IIC读取一位数据
{
        unsigned char i,byte=0;
        INA_IIC_SDA_IN();
        for(i=0;i<8;i++)
        {
                IIC_SCL_H;
                byte<<=1;
                if(IIC_SDA_READ() == SET) byte |= 0x01;
                else byte &= 0xFE;
                IIC_SCL_L;
                INA_IIC_Delay();
        }
        INA_IIC_SDA_OUT();
        return byte;
}
#endif
void INA_Read_Byte_s(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char *data)        //读两位数据
{
        INA_IIC_Start();
        INA_IIC_Send_Byte(INA219_ADDRESS);        //发送INA219地址s
        INA_IIC_Send_Byte(reg);

        INA_IIC_Start();
        INA_IIC_Send_Byte(INA219_ADDRESS+0x01);        //设置iic为读模式
        *data=INA_IIC_Read_Byte();
        data++;
        INA_IIC_ACK_Send(1);
        *data=INA_IIC_Read_Byte();
        INA_IIC_ACK_Send(0);
        INA_IIC_Stop();
}
void INA_REG_Write(unsigned char reg,unsigned int data)        //写寄存器                测试成功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2];
        data_temp[0]=(unsigned char )(data>>8);
        data_temp[1]=(unsigned char )(data & 0xFF);
        INA_IIC_Start();
        INA_IIC_Send_Byte(INA219_ADDRESS);        //发送INA219地址
        INA_IIC_Send_Byte(reg);                                                        //发送寄存器地址
        INA_IIC_Send_Byte(data_temp[0]);                                                //发送高8位数据
        data++;
        INA_IIC_Send_Byte(data_temp[1])        ;                                        //发送低8位数据
        INA_IIC_Stop();
}

void INA_Init(void )
{
        INA_IIC_INIT();
        INA_REG_Write(INA219_REG_CONFIG,INA219_CONFIG_value);
        INA_REG_Write(INA219_REG_CALIBRATION,INA_CAL);
}
unsigned int INA_GET_Voltage_MV(void)        //获取电压(单位:mv)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2];
        INA_Read_Byte_s(0x02,data_temp);
        return (int)((((data_temp[0]<<8)+data_temp[1]) >> 3)*4);        //右移3为去掉:bit2,CNVR,OVF三位,再乘以 4MV (官方文档规定),得到当前总线的电压值
}
unsigned int INA_GET_Current_MA(void)                //获取电流(单位:mA)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2];
        INA_REG_Write(INA219_REG_CONFIG,INA219_CONFIG_value);
        INA_Read_Byte_s(INA219_REG_CURRENT,data_temp);
        return (int)((((data_temp[0]<<8)+data_temp[1]))*IAN_I_LSB);                //得到寄存器的值在乘以每位对应的值(IAN_I_LSB)得到实际的电流
}
unsigned int INA_GET_Power_MW(void)                //获取当前功率(单位:mw)
{
        unsigned char data_temp[2];
        INA_Read_Byte_s(INA219_REG_POWER,data_temp);
        return (int)(((data_temp[0]<<8)+data_temp[1])*INA_Power_LSB);        //得到寄存器的值在乘以每位对应的值(INA_Power_LSB)得到实际的功率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enu.h"
#include "ina219.h"
void Uart1_PutString(char* buf,u8 len );
u8 Uart1_PutChar(u8 ch);
u8 Uart1_recChar(void);
void judge_command(void);
void manul_test(void);
void auto_test(void);
void debug_test(void);
void emerg(void);
//*DO01ON#----6
//DO01OFF---7
//uchar command_data[7];

//uchar RX_dat;
int STEP_flag;

//u8 count;
void SysInit (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配置 配置为72MHZ
        delay_init();//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IO_Init();
        //TIM2_Int_Init(99,71);//1M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0为0.1ms
        //TIM3_Int_Init(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0为10ms
        Adc_Init();
        Usart_Init();
        INA_Init();
}

int main(void)
{
//        int flag1,flag2,flag3,flag4;
        //flag1=0,flag2=0,flag3=0,flag4=0;
        //float LDR1Adc,LDR2Adc;

        SysInit();
        delay_ms(1000);

        }

网友A(2020-03-13):
您好!依您给的驱动程序我使用STM32F103C8T6+INA219检测电流,精度是1mA。但我知道使用Arduino UON可以达到0.1mV。楼主是否有经验分享。礼尚往来互相学习进步!

网友B(2020-05-13):
兄弟,能不能给个流程图看一下啊,新手刚学,程序看着简单,但是完全不会啊

网友C(2020-11-09):
感谢楼主,最近正好项目用到,非常感谢!

网友D:
有没有protus

网友E:
看了一下,就是芯片太贵了

网友F(2022-12-05):
这么多头文件

网友G(2023-10-30):
项目有需求,正好学习下

网友G:
有实际测试过的吗,测电流的精度能到多少啊

网友H(2024-01-30):
这个测量电压的范围是多少哈?

网友I(2024-07-14):
引用 网友A:
您好!依您给的驱动程序我使用STM32F103C8T6+INA219检测电流,精度是1mA。但我知道使用Arduino UON可以达到 ...

这个是怎么用的呀,引脚怎么连的嘞

网友J(2024-09-02):
缺少反向电流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