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用串口发送大于255的数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楼主(2019-11-13):
以十六进制发送一个0~65536之间的任意数,当单片机收到后在数码管上动态显示出来,波特率自定
串口能发送的数最大是255,按我的思路应该是把大数分成两部分然后分别串口储存,求教具体操作

网友A:
发送端取余后再发送,到接收端重新组合数据

网友B:
串口一次发8位数据,发两次就可以发一个16位数,比如先发高8位,再发低8位。
设置一个数据格式比如:AA 12 34 55  ,其中头尾各一个识别码,中间2位是数据,接收端放到数组后检验头尾,正确后取数字。

网友C:
建议:用三个字节发,且用BCD码。
好处:
1、显示时不用再做BCD转换。
2、共用6位数,0-65536只用5位,多出1位可用于做同步位。例如规定首位必须是F,这样接收时收到Fx时就知道这个字节的x是万位,接下来再收到的是千百十个。这样不会组错。
坏处:
浪费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