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的数控稳压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9-11-13):
设计并制作一个简易的数控稳压电源。电源设有“电压增”(UP)和“电压减”(DOWN)两个键,按UP时输出电压步进增加,按DOWN时步进减小。
基本要求如下:
(1) 输出电压范围为5~12V,步进为1V;
(2) 输出电压的误差≤±0.2V;
(3) 最大输出电流≥1A。
发挥部分:显示设定的电压值;
说明:(1) 分别测试输出电压为5V、6V、7V、…11V和12V的电压值;
(2) 最大输出电流通过设计方案予以保证。
参考元器件:74HC193,74HC138,LM317,CD4511,S8050/8550,DAC0832,TL082/NE5532,TIP41/2N3055/3DD15。
但是我的没电流啊?为什么?
S8050/8550我是暂时从ptotues中元器件代替。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是作业,那就帮不上你了
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可调电源,那就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原本是可以简单很多的
1,单片机选用自带ADC的,这样就可以不用ADC0832了
2,电压调节可以采用单片机的PWM来调节,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三极管了
3,使用运放加三极管的输出方式,电流可以大于1A
4,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数码管,不用74138之类的,用了74138只会让程序更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这个是作业,那就帮不上你了
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可调电源,那就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原本是可以简单很多的
...

s8050的开关特性是不是跟别的不一样?

网友B:
一个运放、一个数字电位器、一个可调压器、再加其它辅材基本上可以达成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供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68143-1.html

LM317的3口是不是要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