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请问Proteus画PCB怎么样?国内有人用么?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人。刚入门单片机。
现在想学画板子,请问大家没有人用proteus画板子么?
我是看中了它带有samacsys集成,找 原件很方便。
其他的我也不懂。

但是好像没几个人用它画板子。请问各位前辈,它是不好么所以没人用?为什么大家都是altium和pads?
altium里面有免费在线元件库么?比如我 要找个STM32G0, G4的元件库要怎么找呢?

网友A(2019-11-13):
建议还是用ad

网友B:
AD
必须的,不管是在工业上还是DIY,这软件相关的资料最多,用的人也最多,有什么问题好解决
这几年新出的元件,大多都是已经有了现成的PCB封装给你了,去网站下载,然后转换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
但不管是用什么软件,一定要学会自己建库,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不会,那就去学,如果不想学,那就不要画板了

网友C:
那个不建议去学,小产品用国产软件 立创EDA足矣。

网友D:
个人觉得Protel 99se画板还是挺不错的,有一部分企业还是 使用这款软件

网友E:
找原件最快的时pcb制造商的软件,比如立创eda,他们有卖的元器件都有封装,建议你用他们嫩的先画号原理图后转化pcb再导出AD模式,用AD修改

网友F:
可以用 但是现在学校里的教学大多是ad Proteus还是不太方便

网友G:
PADS画板也还不错的,不过建议用AD,市场上大部分人也用AD画板

网友H:
同事用的是ProteI 99se,还每次在某宝上找店家打出样品来,不过我下载了还不会用。

网友I:
Pro主要用于仿真,pcb当然是ad,当然后面还有可能是其他的软件进行仿真和pcb制作,但proteus和ad是最基本的操作软件,对于低频和数字直流进行仿真和测试是最容易入门和上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PADS画板也还不错的,不过建议用AD,市场上大部分人也用AD画板

其实市场上大多用的cadence 和pads,ad用于教学和新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J:
proteus用的很少 在以前其他绘图软件仿真弱鸡的时候用的多

现在altuim dxp不香吗 画图画板都行 仿真也好用 2004更厉害

基本上ad用的是最多的 用什么软件都是跟着公司的生产环境走的

网友K:
常用的有AD、PADS、Allegro、eagle等等。
Altium Designer目前到版本20了,确实好用,也对电脑要求较高,只支持64位;10版本到13版本支持老点的电脑;国内用的人多,但是存在版权问题。
另外立创的在线PCB设计软件也吸引了很多用户,不过目前还有些局限性。

KiCad是开源免费软件,虽然易用程度不能跟AD比,但其最大优点是不存在版权问题,很适合业余爱好者学习使用。

网友K:
前面的回复好像不太切题,补充一下:
proteus画仿真原理图,个人体验不如AD等专业工具方便(仅绘图,不含仿真功能),因此很少用,也就无权对proteus画板发表意见;
至于Altium Designer,正版价格比较高,个人一般很少买正版,所以用不了在线库。软件自带一些常用库,不过网上免费资源很多,就算没有,一般自己画个库也很方便。

网友L(2021-10-26):
市场上找工作,还是AD与Protel99的多

网友M:
一般都用AD

网友N:
推荐使用ad,ad较专业一些。而且Proteus在画PCB板方面有许多功能不健全

网友O:
proteus比较适合仿真,用它画PCB不太建议

网友P:
用ad吧,在国内还是ad比较方便

网友Q:
AD好用,可以下载官网中的库并安装

网友R:
学pcb layout ,还是跟主流AD ,portel2004,99,pads。 用的人多,遇到问题,还有人可以解答。非主流的软件,全靠自己摸索答案了。

网友S:
让人打板当然是用主流软件画,不嫌麻烦自个弄哪款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