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疾手快的程序怎么写?10个电磁铁吸住的棒子随机掉落

楼主(2019-11-13):
眼疾手快51单片机程序那有?
就是10个电磁铁吸住的棒子随机掉落
接住又奖的那种:如图:

网友A:
用随机数函数,比如限制一个范围1-200产生随机数10个,数字产生就释放一个

网友B:
单片机产生随机数可能不容易,但是可以模拟产生随机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随机数函数,比如限制一个范围1-200产生随机数10个,数字产生就释放一个

编号一到十随机产生一个数,剩下的重新编号1到9.随机产生1到9的数,类推

网友D:
关键:如何做出随机函数!
提示:利用定时器的循环计数,设法用一个随机事件来控制计数的运行(起停),停止时的数据可以认为是随机的(因为事件是随机的,它与定时器运行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