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设备,使用调音台幻想电源后,自动切换掉到48V幻想电源,不再使用电池供电?

楼主(2019-11-14):
电池供电9V电路,使用调音台幻想电源后,自动切换到48V幻想电源,不再使用电池供电?
请帮忙给的意见?
1.我想用MMBTA06LT1G,搭建可以吗?给点建议?

网友A:
没弄明白楼主意思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继电器,线圈接外电源(48V)。当外电源供电时,吸合,常开触点供入外电源。当外电源断电时,常闭触点自动切换到9V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