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4的EEPROM连续存储多个数据如何实现?

楼主(2019-11-14):
求助大神有人使用EEPROM存储连续存储多个数据例如2688字节,可以做到这个吗,在连续读取出来

网友A:
STC89C54的EEPROM有45K, 读写是以扇区为单位,1个扇区一次最多保存512个字节,共80多个扇区。2688字节需要分6个扇区保存。起始地址0x4000,0x4200、0x4400、0x4800........。可以任意保存在任何扇区。
因为每次写之前,哪怕只写一个字节也需要把1整个扇区全部删除再写。如果数据量大,只能分解后删1个扇区写一个扇区,再删下1个扇区写下1个扇区,如此重复,直到写完。读的时候可以按扇区中任意地址读出一个字节或一串字节。最多一次读512个字节。

楼主:
我是一次性删除7个扇区想依次向里面存入数据,在扇区的0x5200开始依次存入,读取的时候2个字节开始读出,但是就读出000,就没有东西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次性删除7个扇区想依次向里面存入数据,在扇区的0x5200开始依次存入,读取的时候2个字节开始读出,但 ...

不是这样玩的!写操作只能分扇区一个一个的操作,读无所谓。EEPROM中如果没有存储信息,读出来是0xff,因为这是物理特性决定的。

网友B:
官方数据手册写的很详细,先定义起始地址,然后每个地址递增0x200(512字节),如果用7个扇区,擦除需要分7次分别进行。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函数传递的地址为你使用的7个扇区地址。
官方的例程都挺好用的,稍作修改就可以,关键你要查清地址和选好时钟定义。
你可以先用一个扇区测试,读、写、擦除函数确定没问题了再增加多个扇区测试,问题都是分解解决的。

楼主:
那向一个扇区中依次写入数据共512个,只是在开始擦除一次可以吗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回答,我还有疑问我在同一扇区写入一个字节擦除一次,怎么能做到连续存储呢,写一次就要擦出一次,在起始地址上加两个字节再写入又要擦除,前面存入的数据,不就被擦出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4的EEPROM有45K, 读写是以扇区为单位,1个扇区一次最多保存512个字节,共80多个扇区。2688字节需要 ...

那向一个扇区中依次写入数据共512个,只是在开始擦除一次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向一个扇区中依次写入数据共512个,只是在开始擦除一次可以吗

擦除只要代入扇区首地址,整个扇区就擦除。如果要改写其中某一个字节需要先读出全部有效数据保存,改写其中需要变更的数据后再全部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向一个扇区中依次写入数据共512个,只是在开始擦除一次可以吗

给你写了一个EEPROM连续写3072个字节(6个扇区)的示例程序,经实际电路测试无误,使用芯片STC89C52RC,改用STC89C54只要修改EEPROM扇区首地址就可以。有详细注释便于理解。
#include <reg52.h>      //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包含产生随机数用到的rand()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RdCommand 0x01                //读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写命令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擦除命令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写入硬件延时
/*STC89系列EEPROM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0xe2;                //0000,0000 EEPROM数据寄存器
sfr ISP_ADDRH=0xe3;                //0000,0000 EEPROM地址高字节
sfr ISP_ADDRL=0xe4;                //0000,0000 EEPROM地址第字节
sfr ISP_CMD=0xe5;                //xxxx,xx00 EEPROM命令寄存器
sfr ISP_TRIG=0xe6;                //0000,0000 EEPRPM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SP_CONTR=0xe7;                //0000,x000 EEPROM控制寄存器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7;

/* 测试常量数组 */
uchar code table[512] =
{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
};

uint code table1[]={0x2000,0x2200,0x2400,0x2600,0x2800,0x2a00};//STC89C52RC EEPROM 扇区地址
//uint code table1[]={0x4000,0x4200,0x4400,0x4600,0x4800,0x4a00};//STC89C54 EEPROM 扇区地址
uint Random;//随机数变量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
        u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 u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void main()
{
        uchar i;
        uint j,k;
        LED2=0;//LED2亮
        k=50000;
        while(k--);//延时等待系统稳定
        LED2=1;//LED2灭
        for(i=0;i<6;i++)//循环写6个扇区
        {
                SectorErase(table1[i]);//擦除扇区
                for(j=0;j<512;j++)//循环写512个字节
                {
                        byte_write(table1[i]+j,table[j]);//写入数据
                        if(byte_read(table1[i]+j)!= table[j])//比较对错
                        {
                                LED1=0;//错误LED1亮
                                k=50000;
                                while(k--);//延时便于观察
                                LED1=1;//LED1灭
                        }
                }
        }
        Random=rand()/64;//生成0~511随机数
        if(byte_read(table1[Random%6]+Random)==table[Random])//随机在6个扇区的随机地址抽样比对
                LED2=0;//正确LED2亮
        else LED1=0;//错误LED1亮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了一个EEPROM连续写3072个字节(6个扇区)的示例程序,经实际电路测试无误,使用芯片STC89C52RC, ...

跪谢大神,大神收下我的膝盖吧!!!!!!

楼主:
我还有个细节疑问在关闭IAP功能ISP_CONTR =0;与ISP_CONTR =0x7f;实现的作用一样吗,会对其他产生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次性删除7个扇区想依次向里面存入数据,在扇区的0x5200开始依次存入,读取的时候2个字节开始读出,但 ...

最好能说具体一些。
例如我一般存储几个或者几十个数据,从一个扇区的开始依次写入;
当读取的时候从最后往前查找,读取最后一组;
如果再次写入,先查看有没有写满,如果写满了先擦除再写,没写满的话从后面接着写,就不用每次擦除,这样不但擦除少,也数倍延长存储空间的使用寿命。

擦除后为0xff的空间可以直接写数据,不用擦除,非空(x0ff)的空间要改写数据的话必须整个区块擦除再写。
再完善一些就是每组数据带有校验位,再再完善一些就是两个区块配合用,擦除或写数据的过程中掉电没写全也能保留最后一组有效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细节疑问在关闭IAP功能ISP_CONTR =0;与ISP_CONTR =0x7f;实现的作用一样吗,会对其他产生影响吗

对于不支持位操作的寄存器只能用字节操作的方式来控制其中某一位或某几位的状态,并保持其它位的状态不变。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的结果是ISP_CONTR的最高位=0,其它7位保持原来状态不变。
记住:&&是逻辑与,&是按位与。
示例:
a=0xaa;     //10101010
a=a&0x7f;  //00101010 操作后的状态
假设写成a=0x7f; //01111111就把不该变化的位都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