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LCD1602液晶第一行的首地址是0X80?

楼主(2019-11-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产商给定的,就行为什么中断编码一个道理

网友B:
首先明确一点:告诉显示器你要显示字符的位置怎么做呢?就是设置DDRAM地址。
怎么设置呢?
就是写DDRAM地址命令,重点在这里:命令的最高位是1,后面7位表示具体横向位置。
二进制:10000000B就是0x80
所以设置显示字符的具体位置的命令代码,就是0x80 + x。
下面是百度的资料截图:

ddram指令截图

ddram指令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