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adc0808仿真st始终为低电平,eoc始终为高电平?

楼主(2019-11-14):
为什么adc0808仿真st始终为低电平,eoc始终为高电平?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0808 XBYTE[0XEFF8]

int X;

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char find_code[4];
char seg_wei[]={0x01,0x02,0x04,0x08};

void Delay1ms(uint count);
void disp();
void Int_Init();

void main()
{
        Int_Init();
        COM0808 = 0X00; //启动adc0809

        while(1)
        {
                find_code[0]=X%1000%100%10;
                find_code[1]=X%1000%100/10;
                find_code[2]=X%1000/100;
                find_code[3]=X/1000;
                disp();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s(uint count)
{
        uint j;
        while(count--!=0)
        {
                for(j=0;j<80;j++);
        }
}

//数码管显示处理
void disp()
{
        uchar i;

        for(i=0;i<4;i++)
        {
                P2=seg_wei[i];
                P1=dis_code[find_code[i]];
                Delay1ms(1);
        }
}

void Int_Init()
{
        IT1 = 1;
        EA = 1;
        EX1 = 1;
}

void Int1() interrupt 1  //外部中断1的中断函数
{
        X = COM0808;
        COM0808 = 0X00;//启动
}

楼主:
中断向量号打错,应该是interrupt 2

网友A: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INT1中断入口
{
    X = COM0808;
        COM0808 = 0X00;//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