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255可编程器件进行端口扩展项目讨论

楼主:
因为手头项目,要做端口的外部扩展,原本是FPGA进行主控,之前学了STM32,所以用32进行主控,现在出现了问题改成51进行芯片的仿真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把问题拿出来和大家讨论,希望有经验的大佬可以帮忙分析指点,没有做过的兄弟们帮忙提供建设性意见,再次感谢。

直奔主题,在51测试的时候发现,可以独立控制8255A的A口和B口进行外部输出,这个经过测试是没问题的,但是当用同样的代码进行对c口操作时,c口操作无效,而且还影响了AB口的状态,查阅了8255的数据手册,发现按道理时可以独立操作ABC三个端口,问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其次8255A数据手册中关于groupA、B分组的问题,可以将A口和C口的高4位进行整合为A组,可以将B口和C口的低4位进行整合为B组,这里的整合怎么操作?这里的操作是指怎么通过指令进行操作。
最后一个问题,在定义8255a的地址时,没有使用传统定义的给地址段,只是通过单一的控制A0、A1、CS指令进行控制有没有影响?
此外,我完全把这个芯片当做数字芯片进行的操作

#include "reg51.h"

#define DATA P0                                   //定义数据输出端口

sbit    ADD0   = P2^0;
sbit    ADD1   = P2^1;
sbit    ADD2   = P2^2;
sbit    ADD3   = P2^3;                   //定义地址端口

sbit        CS0    = P1^0;
sbit        CS1    = P1^1;                   //定义片选端口

sbit        WR0    = P1^2;
sbit        WR1    = P1^3;                   //定义写操作端口

sbit    LED    = P1^4;
unsigned int keyvalue1,keyvalue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char j;
    for(i; i > 0; i--)
        for(j = 200; j > 0; j--);
}

void main()
{
        IT0=1;         //下降沿触发
        EX0=1;
        IT1=1;         //下降沿触发
        EX1=1;
        EA=1;               //外部中断初始化

        keyvalue1=1;
        keyvalue2=1;
    WR0=1;//数据初始化
           while(1)
           {
                    if(keyvalue1==0)
                 {
                        delay(10);
                        if(keyvalue1==0)
                        {
                           CS0=0;
                           ADD0=1;
                           ADD1=1;
                           delay(300);
                           WR0=0;
                           DATA=0x80;
                           delay(100);
                           WR0=1;
                           delay(300);          //控制字写入

                           ADD0=0;
                           ADD1=0;
                           delay(300);
                           WR0=0;
                           DATA=0x55;
                           delay(100);
                           WR0=1;
                           delay(300);         //A口数据输出

//
//                           ADD0=1;
//                           ADD1=1;
//                           delay(300);
//                           WR0=0;
//                           DATA=0x80;
//                           delay(100);
//                           WR0=1;
//                           delay(300);          //控制字写入

                           ADD0=1;
                           ADD1=0;
                           delay(300);
                           WR0=0;
                           DATA=0xCC;                 //11001100
                           delay(100);
                           WR0=1;
                           delay(300);         //B口数据输出

//                           ADD0=1;
//                           ADD1=1;
//                           delay(300);
//                           WR0=0;
//                           DATA=0x80;
//                           delay(100);
//                           WR0=1;
//                           delay(300);          //控制字写入
//
//                           ADD0=0;
//                           ADD1=1;
//                           delay(300);
//                           WR0=0;
//                           DATA=0x0F;         //00001111  ,00001101 ,00001011 ,00001001 ,00000111,00000101  00000011  00000001
//                           delay(100);
//                           WR0=1;
//                           delay(300);         //C口数据输出
                         keyvalue1=1;

                        }

                 }
                     if(keyvalue2==0)
                 {
                        delay(10);
                        if(keyvalue2==0)
                        {

                        }

                 }

           }

}

/********************************************************
* INT0中断函数                                          *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EX0=0;
   keyvalue1=0;
   EX0=1;
}
/********************************************************
* INT1中断函数                                          *
********************************************************/
void  counte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

  EX1=0;
  keyvalue2=2;
  EX1=1;
}
/********************************************************/

网友A(2019-11-14):
希望大家帮小弟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过了

网友A:
顶一下热度

网友B: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定义8255a的地址时,没有使用传统定义的给地址段,只是通过单一的控制A0、A1、CS指令进行控制有没有影响?

可以的,但要时序合适,一个写操作周期应依次为 数据、A0/A1、CS、WR有效,延时(可选),WR、CS、A0/A1失效。一个读操作周期应依次为 A0/A1、CS、RD有效,延时(可选)读数据、RD、CS、A0/A1失效。
都要几个指令,比较慢,而用给地址段的方法只要一条读或写指令,但要一般要硬件译地址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定义8255a的地址时,没有使用传统定义的给地址段,只是通过单一的控 ...

谢谢回复,我在尝试一下,现在问题主要在于第一个和第二个,说白了就是怎么对端口c进行操作,用c语言写的代码对程序的影响度如何没法验证

网友C:
8255就是个逻辑电路,用什么CPU对控制都可以,只要符合手册的规定就可以了。

网友A:
哎,没弄出来,可以实现AB单独控制,C口控制不了,原因不详,换方案了

网友D(2019-12-21):
感谢分享,嘤嘤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