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Altium Designer PCB布线的问题记录

楼主(2019-11-14):
对时钟和数据要求比较高的芯片需要走等长线,高频的线才用。
  • Ad走等长线的方法:
对时钟和数据要求比较高的芯片需要走等长线,高频的线才用。
T+R -> 点击选择需要走等长的线(较短的)-> Tab ->勾选源自网络 ->点击选择需要等长的线(较长的)->点击把鼠标移到要走的线就能自动走了

  • PCB功能接口图:
  • 这个花了很长时间主要是想模仿别人不会随机应变。而且最后出来的效果不怎么好。主要对cad也不是很熟,还有不够熟悉ad的文件输出还有pdf的灵巧转换的选项。
  • 生成cad文件
  • 智能Pdf转位号图

记得打印背面需要按要打勾。

  • 如何建立库
新建->Project->Intergrated library->Browse Location(选择文件保存的地方)->给工程添加文件->画好封装库保存(保存在和工程同个目录下)->画好原理图库 添加对应的封装保存->保存工程->执行->在输出的文件下即可找到库

5、原理图元器件自动编号
工具->标注所有元器件 T+N

  • 使用灵巧粘贴
选中元器件复制->编辑->灵巧粘贴 ctrl+c   ctrl+shift+v

7、批量修改封装

8、元器件移动

9 、确定板子的形状
1 在Keep-out layer板层画好板子的形状-
2 选中线条
3 设计->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
注意:板子要是闭合的,否则后面会出错

10、画封装注意事项
把每个测试点都测量清楚,当觉得自己测量好了之后,先不要急着画,自己在脑子里构想一下画的过程,如果每个过程都清晰就开始画。不要遇到了再测,一次性测清楚再画。

11、遇到芯片变绿出错
解决办法:
设计->规则->clearance->最小间距->6mil

12、设置网络类
快捷键 D+C
1 设计->类
2 添加类
3 两个箭头表示全部网络移过去

4 两个箭头表示选中网络移过去

13、设置不同网络布线的线宽
快捷键D+R 可以先 右击线宽->新规则->选择网络的类->选择之前的分好的网络类->设置规则。
14、挖空覆铜
放置->多边形填充挖空->画了虚线的面积就是禁止覆铜的区域->覆铜

15、多边形填充
快捷键P

16、覆铜/多边形的操作隐藏/显示
隐藏覆铜

显示覆铜
工具->多边形操作->多变形管理器
快捷键 T+G+M

17、按数值导出BOM
1 报告->Bill of Materials

AD默认是这个

在列表找到Value打钩,数值就出来了,都是混一起的

Value按住不放拖到上面去,数值就分开来了

18、 焊盘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