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单片机定时器通过按键对参数连续的问题

楼主:
平时对单片机一知半解的,工作不对口,但很久以前学过一些,
今天想做一个小的显示电路,通过一个按键对一个数据进行加操作,比如0~9999吧。
想用stc的单片机,型号无所谓了,大致能用就行,当按键按下时用定时器实现数据的连续加,用延时的方法实现连续加可以实现,但延时的方法不理想,
想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师傅们能不能给一个简单的程序学习一下
实际上为了节省IO,我是用了一个74HC595来驱动数码管,但考虑到不想多浪费大家的精力,就简单通过IO来驱动了。
方法对了换个驱动芯片就简单了。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2019-11-14):
给你写了一个按键短按加减,长按连加减 4位数码管显示0~9999程序,端口根据实际电路自行修改。

//按键短按加减,长按连加减 4位数码管显示0~9999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define key_S 10                                        //宏定义短按20ms
#define key_L 500                                        //宏定义长按1000ms
#define key_M 400                                        //宏定义长按间隔200ms
sbit key1=P1^6;                                                //加键
sbit key2=P1^7;                                                //减键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wela[]={0xfe,0xfd,0xfb,0xf7};
uint num=0;

void Timer0Init()        //2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
{
        static uint count1=0,count2=0;//计数变量
        if(!key1)
        {
                count1++;
                if(count1>=key_L)                                //长按
                {
                        if(num<9999)
                                num++;
                        count1=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1>key_S && count1<key_L)//短按
                {
                        if(num<9999)
                                num++;
                }
                count1=0;                                                        //count清0
        }
        if(!key2)
        {
                count2++;
                if(count2>=key_L)                                //长按
                {
                        if(num>0)
                                num--;
                        count2=key_M;
                }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2>key_S && count2<key_L)//短按
                {
                        if(num>0)
                                num--;
                }
                count2=0;                                                        //count清0
        }
}
void display()//显示程序
{
        static uchar i=0;
        P2=0x00;
        P3=wela[i];
        switch(i)
        {
                case 0: P2=table[num/1000%10]; break;
                case 1: P2=table[num/100%10]; break;
                case 2: P2=table[num/10%10]; break;
                case 3: P2=table[num%10]; break;
        }
        i++;
        i%=4;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30;
        TH0 = 0xF8;
        keyscan();
        display();
}

网友B:
一般用定时计数器可以实现,其思路是用一个整型变量进行加,所加的值分配按千百十个位存入数组定义的显示缓冲区,程序扫描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即可
如定义1秒钟加1次的实现方法:
定时中断的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n++;        //2ms定时加到500即为1秒
   if (n==500)
     {
        n=0;
        sec++;          //秒钟加1
      }
    P2=0;                          //共阴数码管消影
    P2=disp[dispbuf[i]];     //dispbuf数组存千百十个位数据 disp数组存0-9的段码
    P3=wei[i];                    //数组wei存放显示的位码依次为0x0e,0x0d,0x0b,0x07
    i++;                            //i用于计数数码管的显示位
   if (j==4) j=0;
   TH0=(65536-2000)/256;     //重装2ms初值
   TL0=(65536-2000)%256;
}

主程序应包括如下内容:
dispbuf[0]=sec/1000;                     //千位数字
dispbuf[1]=(sec/100)%10;          //百位数字
dispbuf[2]=(sec/10)%10;           //十位数字
dispbuf[3]=sec%10;                     //个位数字

网友C:
很简单的 github 有源码 直接找

网友D:
谢谢大家,我这就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了一个按键短按加减,长按连加减 4位数码管显示0~9999程序,端口根据实际电路自行修改。

师傅在定时器里可以执行这么多语句,为何我在定时器0里执行一个,用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的串口发送程序就不行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了一个按键短按加减,长按连加减 4位数码管显示0~9999程序,端口根据实际电路自行修改。

真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师傅在定时器里可以执行这么多语句,为何我在定时器0里执行一个,用定时器1产生波特率的串口发送程序就不 ...

玩单片机就是玩逻辑和时间,原则上定时器中断中不要执行过么多语句,以免影响主程序执行任务,但只要把时序安排好,完全可以只在定时器中断中完成任务,基本没有主函数什么事。串口发送程序也可以在T0中断中运行,串口发送程序在主函数中运行时如果受到T0中断干扰可以在发送时短暂关闭T0中断,如果不能关,也可以在T0中断中设个标志,串口发送程序查询这个标志决定发送,可以有效避免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