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驱动OLED屏测试程序

楼主:
STM32F4系列驱动0.96寸OLED屏测试程序

本程序在STM32F407VG上测试通过,
程序中包含有12*6、16*8,、24*12三种字体半角点阵字符集和部分16*16的GB2312汉字、符号点阵字符集。

先上一张驱动成功的图片吧。

原理图就不画了,连电源线也才7条线,直接看下面的接线说明就知道了。
不同的开发片引脚位置差异很大,可以根据开发版以及其他外设重新分配IO口。
在“oled.h”头文件和“oled.c”的OLED_Init()函数中对应修改就行了。

需要说明的是,SPI使用的是普通IO口模拟的,没有用STM32的SPI。

OLED屏说明
        模块针脚:7针,支持SPI、IIC方式
        通讯方式:SPI串口通讯(短接R3、R4、断开R1、R2、R8)
接线说明:
                OLED_CS                PBout(15)        片选
                OLED_RS                PDout(8)        数据/命令选择(OLED引脚标识为DC)
                OLED_RST                PDout(9)        复位
                OLED_SCLK         PDout(10)        SPI时钟
                OLED_SDIN         PDout(11)        SPI数据(OLED引脚标识为SDA)
完整程序请下载。

网友A(2019-11-15):
这是哪一款单片机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一款单片机哇

第一句话都不看么?